求推荐钻铣选哪款合适些?

楼主(2023-05-25):
徽盛的

和华飞的

哪款精度好些,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反正家用的就别要求太高。我的经验是至少一台专门打孔的台钻,一台专门铣的。要不换钻头太麻烦。

网友:
7032很好用,换了电机,现在小蜜蜂

网友:
也想买台钻铣。

楼主的这什么价格?

网友A:
欧普B20L就挺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欧普B20L就挺合适。

我的就是欧普bf20l,精度做工都不错,改数控方案非常多(此坛和国外都很容易找到),但bf20l钻铣床这种机器的天生缺陷明显,立柱单薄,加长版的因为平台太重太长,跷跷板现象影响大,不如买普通长度的。

网友C:
我的是欧普BF30V   用着还不错

网友:
Z轴升降手轮最好是在下面的,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欧普bf20l,精度做工都不错,改数控方案非常多(此坛和国外都很容易找到),但bf20l钻铣床这种机 ...

机器在手,分怎么使用。我也就是平日做个船模玩玩,20L刚刚能够干硬货,铣个铁质小件什么的还凑付,如果用来做生意干加工,明显单薄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欧普BF30V   用着还不错

你的30v就太强大了。很好啊!

网友:
建议楼主买以上所选的二手货,性价比找合适的,不用买新的!!!如果就是有钱,那就可以任性!

网友:
铣床 真的就是重量即正义,三相电机即正义。  就按你能安全使用和经济条件满足情况下 最重的买就行了。

网友:
选立柱壮实的,不然用的花枝乱颤。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想买好的就买重的,想上楼就买轻的,你想买好的还是买轻的个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