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电池问题

楼主(2023-05-26):
700级直升机可以用5300ma/h,30C的电池么?
30C和45C的电池对飞机性能到底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围观,我猜30c简单飞飞也够了吧。

网友A:
45c可以,别太暴力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c可以,别太暴力翻

您说是30C别暴力飞么?还是45C也别暴力飞?想暴力点还的大点C北?

网友B:
我也差点选择30c,类比450,25c的电池能飞啥?一般就悬停,航线吧,暴力翻可能都不行,至少3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差点选择30c,类比450,25c的电池能飞啥?一般就悬停,航线吧,暴力翻可能都不行,至少35c。

30的也就航线呗,其他差点意思?

网友C:
要看厂家 不同厂家虚标程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厂家 不同厂家虚标程度不一样

格式的5300,30C

网友D:
我飞700用双天的25c电池,定速2200转,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E:
C数越大越能驾驭暴力飞行,相当于你开性能车和家用车,性能车可以温柔开也可以暴力开,家用车就没办法了。不过格力的一般质量比同级别别的品牌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飞700用双天的25c电池,定速2200转,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C数越大越能驾驭暴力飞行,相当于你开性能车和家用车,性能车可以温柔开也可以暴力开,家用车就没办法了。 ...

哦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格式的5300,30C

买了吗?买了就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飞700用双天的25c电池,定速2200转,一点问题都没有。

双天这么诚实?

网友C:
你可以对比一下重量 直机电池很多本身C数不够 是靠增大实际容量来保障供电能力的 所以大部分时候比较轻的电池放电就比较差

网友:
有格式的价格 我会买富力 售后特别好

网友:
以前30c不也照样飞,没有这么不堪,手法练好了,就没事了,刚开始死顶螺距,100c都不够

网友:
有钱人啊,都用上700电直了,居然不知道30C和45C的使用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吗?买了就用吧

还没买,了解下准备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对比一下重量 直机电池很多本身C数不够 是靠增大实际容量来保障供电能力的 所以大部分时候比较轻的电 ...

哦哦,好的,两款电池没实际感受的用过,所以不太知道对性能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