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升机正负螺距

楼主(2023-05-27):
正飞螺距10%  倒飞螺距35%  调了很久始终没有解决问题  请指点

网友:
0度,没调

网友:
螺距曲线先调成一条斜线,看两端能不能到+-12度,再调中心点的螺距,中心点调成0螺距

网友A:
十字盘先调平,中立点调平,最高最低调平,上旋翼头,调油门在中立点时大桨零0度,然后开始调螺距,这时看你用什么陀螺仪?

网友B:
调中立点0度没有意义,只取一点误差大,正确的应该是调上下两个点正负1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中立点0度没有意义,只取一点误差大,正确的应该是调上下两个点正负12

中立点0度我觉得还是有必要,12-0-12调好一点会线性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立点0度我觉得还是有必要,12-0-12调好一点会线性很多

能这样当然最好,但是有的大桨夹摇臂炸过变形,没办法调三点都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中立点0度没有意义,只取一点误差大,正确的应该是调上下两个点正负12

正负螺距很正常,倒飞相差太多,负螺距35%,总是调不好

楼主:
各位老师,我都按你们说的调好了,但是试飞还是没有找到问题

楼主:
依旧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螺距很正常,倒飞相差太多,负螺距35%,总是调不好

各位大师想当然的把你当成会调试的了,所以不妨你说说你非常具体的调试过程,让大家一起分析问题在哪里,否则没人能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先调平,中立点调平,最高最低调平,上旋翼头,调油门在中立点时大桨零0度,然后开始调螺距,这时看 ...

k8 陀螺仪 中立点0度 倒飞螺距就是大

楼主:
拍了照片给各位老师看看,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三图你想说什么问题?

楼主:
给大家看看 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大家看看 有什么问题

看了你的注册日期,还真不敢说,这年头论坛风气不好,说什么都会错,要么你提问你出错,让别人纠错,但要让别人出一个可能错的结论,可能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不要考验大家的水平等级哦,毕竟直机没有标准答案的,不如直接一点。

楼主:
早晨试飞成功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这样当然最好,但是有的大桨夹摇臂炸过变形,没办法调三点都一致

变形就要更换啊,带伤飞行摔下来比换变形零件更划算吧,正负12螺距不是可以通过遥控的行程调试吗,按道理变形了也能调啊,我的陀螺仪是VBAR其他陀螺仪我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