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录像里的声音

楼主(2023-05-27):
鹰眼小飞手四录下来的影像,有声音,是电流声还是
电机
声?能用BF里的设置过滤掉吗?
机器是BETA
FPV

网友A:
不能,那是图传上麦克风录下来的的声音

楼主:
谢谢!
厂家是不是可以把麦克风节省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厂家是不是可以把麦克风节省下来?!
有个麦克风听听声音也挺好的

网友B:
应该是有这个技术,但多少钱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