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inav5.0里罗盘和实际方向正好差180度,怎么回事

楼主(2023-05-28):
请教专家,inav5.0里罗盘按要求设置好安装方向,前后俯仰都正常。但是机头朝正南时显示方位角却和实际差180度。正南显示360度。要把磁盘方向修改设置使机头朝正南为180度时,机头和机尾又和实际相反。这是怎么回事,换了两个bn880d的gps罗盘都这个情况。谢谢

网友:
是不是安装正反选择有误,可以向右旋转飞机,一边观察地面站里面的方位角度,应该正常增大。

楼主:
各种角度都试了,前后俯仰正确则正南成360度,正南是180度则前后俯仰就不正确。

网友:
罗盘有方向的

网友A:
前后俯仰是飞控陀螺仪负责的,东南西北是罗盘负责,不一样的。罗盘要调对方向、倾角然后再校准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俯仰是飞控陀螺仪负责的,东南西北是罗盘负责,不一样的。罗盘要调对方向、倾角然后再校准才可以

谢谢,我试试

网友A:
罗盘是看这个度数,你把飞机正对前方然后重置z轴归零。拿手机指南针比对度数相差不超5度,慢慢旋转飞机和手机看度数变化是一致就行了。罗盘要上电才工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是看这个度数,你把飞机正对前方然后重置z轴归零。拿手机指南针比对度数相差不超5度,慢慢旋转飞机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