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mm的大桨现在能装哪些机型

楼主(2023-05-28):
我看淘宝上现在325mm的大桨特别便宜,估计是当年450那阵囤的货。我想问一下现在好看的机型,470l、360x这些能用吗

网友:
肯定能用啊

网友:
360是用360mm的桨,470是用380mm的桨,你硬要用短桨上大机不是不行,升力不够速度来凑,属于小马拉大车的情形。

网友:
可以用的 可以把尾巴改下 改成450飞 就换个尾管 传动轴 拉杆 不换也能飞 就浮力小点 手上动作可以弥补

网友:
不在乎动力疲弱是可以用小桨的,作为悬停党,我把600改成了550一样飞

网友A:
用来练习没问题的,只是浮力小一点,细微差别等流畅3d以后就能体会到了,练习省钱是第一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来练习没问题的,只是浮力小一点,细微差别等流畅3d以后就能体会到了,练习省钱是第一位

我的方向是相反的,长点的桨浮力大,硬度抗炸性也相对好,我全球鹰用EDGE的360MM大桨飞炸了几次都没炸断过了,用雷虎325或者亚拓325都容易炸断,杂牌的325就更别说了

网友:
不要图桨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向是相反的,长点的桨浮力大,硬度抗炸性也相对好,我全球鹰用EDGE的360MM大桨飞炸了几次都没炸断 ...

要是炸到一米厚的草地可能不会坏,但是会变形。导致机子震动很大或者双桨,仔细看能看出来。炸到硬地大话好桨可能不会断,但是一定变形,飞行感受还不如便宜桨自己做平衡

网友:
可以用,用在360/380上面不好飞,桨小浮力小了

网友:
楼主你可能真不太了解,你用短桨必然要提高油门增加大桨的转速,这样飞机才能飞起来,且不说电机电调负荷变重寿命缩短,单一个转速超高,你练悬停恐怕都控制不了,转速高了机体会灵活更难控制反而不利于练习。

网友C:
我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玄学,360 325能差多少    搞的还不能飞一样  练习用那点差别基本可以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玄学,360 325能差多少    搞的还不能飞一样  练习用那点差别基本可以无视

兄弟,你没看好吧,楼主不是越一个等级飞而是越两个等级了,都准备380级上用咯。

网友:
用450不是挺好嘛

网友:
用在老款450啊,450库存也便宜

网友:
x360可以用325,470L用325就差点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