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新手请教涵道风扇叶片知识

楼主(2023-05-29):
相同大小涵道,叶片数越多越好吗?比如有5片,有8片,还有12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多好,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好,声音好听

单纯好听吗?

网友:
推力应该会大些

网友:
现在主流涵道一般11-12叶

网友:
叶片多声音好听,叶片少效率高

网友:
我的理解
无论螺旋桨还是涵道,其叶片起到的作用是吸收电机功率,并转化为推力
如果叶片太少,就不能吸收全部的电机功率,电机和电池“有劲使不上”
如果相同功率,例如3S 40A,那么肯定是螺旋桨的效率最高,能产生最多的推力,其次是6叶64涵道,推力稍小,再其次是12叶50涵道(数值仅为举例)
有时候两台6叶64涵道的推力不足以让飞机起飞,那么就需要更大功率的电机和一对12叶的64mm叶片来吸收增加的功率

网友B:
叶片越多,消耗电量越多。
叶片越多,力越大。
叶片越多,声音越好听。

叶片越少,越省电。
叶片越少,效率越高。
叶片越少,声音越不好听。

网友:
叶片多一些好,但要合理设计以及要和动力匹配。涵道里叶片的工作状态和无涵道螺旋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叶片越多,消耗电量越多。
叶片越多,力越大。
叶片越多,声音越好听。

叶片多少,要和电机和电池的功率匹配,就像电直,3叶4叶桨的,不一定比2叶桨的好。

网友C:
其实桨叶越少效率越高,当转速不够的时候只能桨叶来凑了,电机高kv,高转速完全不是问题,所以多叶就存粹是为了声音和信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桨叶越少效率越高,当转速不够的时候只能桨叶来凑了,电机高kv,高转速完全不是问题,所以多叶就存粹是 ...

顶一下,顺便悠悠的插句:30多年前的活塞内燃机航模竞速机,用的是单叶桨,另一端是配重块。。。
现在的涵道动力组,是在声浪、推力和耗电三方面找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一下,顺便悠悠的插句:30多年前的活塞内燃机航模竞速机,用的是单叶桨,另一端是配重块。。。
现在的 ...

是啊,是啊,单叶桨效率最高。但我从没玩过,淘宝搜都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