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因为GPS问题不能解锁该怎么调整?

楼主(2023-05-30):
如题,普通小四轴,Copter4.3.6固件,GPS模块是乐迪家的,HUD出现图示错误不能解锁,如果把GPS模块和主板断开是可以解锁起飞的。
有同好遇到过吗?该怎么调整?
PS:不要叫我换GPS模块,有的话早换了。。。。。

网友A:
吧解锁的检测关掉就能解锁,你找一下arm cherm的选项,好像是这个,把1改成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解锁的检测关掉就能解锁,你找一下arm cherm的选项,好像是这个,把1改成0就可以了

你说的应该是这个设置解锁检查项的参数吧?关掉检查可以,但这个错误本身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
对是这个选项,这个报错是gps高度报错,高度5870米,没啥事,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