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行技术问题 倒飞自旋刷锅动作练习

楼主(2023-05-30):
现阶段可以完成,自转顺时针 公转顺时针的动作,前期练习思路为:公转分为4个机头指向的刷锅,循序渐进加快,现在是快和慢都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开始练习 逆时针自转 公转为顺时针的动作,发现前期用,每转换90度方向去刷锅就没法练习,有了逆时针自旋速度,这样是可以完成动作。

问下各位大佬的练习思路,逆时针自旋顺时针的公转,哪种方式去练习更合适,还是就靠积累时间经验,需要大佬们点拨点拨点拨

楼主:
确定一下 再联系逆时针自转+顺时针公转,前期也是每90度切换机头指向进行练习?

网友A:
就是硬练反而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硬练反而快。

这样的嘛

网友:
别多想,直机就是靠练。往死里练,自然就会了。木有捷径

网友:
自转顺时针 公转顺时针的动作?

网友B:
自转顺时针 公转顺时针的动作,这是啥意思呀?

网友:
正飞——逆时针自旋——逆时针自旋圆周。倒飞——顺时针自旋——顺时针圆周。我是这样飞的。

网友:
两种都练,都是手绕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转顺时针 公转顺时针的动作,这是啥意思呀?

我估计他想说的意思是自旋的两个方向吧,以正飞顺时针圆周航线来说,自旋是有两个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