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

楼主(2023-05-30):
什么陀螺仪最扛震,油机用

网友A:
大k8.大银大蓝抗震都没有大k8厉害。。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B:
亚拓MB陀螺解决震动的良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k8.大银大蓝抗震都没有大k8厉害。。试过就知道了

我一口气收了四个大K8,下一步就是研究大K8定速了,昨晚已经通电一个,蓝牙接口还得重新弄一个,因为那个传感器的线刚好挡住了蓝牙接口,小K8用的蓝牙不是直插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MB陀螺解决震动的良药

MB确实抗震,我收的第一台NX4整机带的就是MB,没出现过震动引起的问题,但其实普通小K8抗震也是没问题的,我后面几台机都是用小K8在飞状态都很好,不存在震动引起机身抖动或者锁尾不好的问题,后面是因为K8塑料壳上的那几颗螺丝被震出来了,壳子也震烂了没及时发现突然锁尾就不好了,而且机子抖动厉害,一检查才知道

网友: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台NX4是雷虎发动机,动力比较猛,发动机刚调好不久飞了两箱油,在一次准备做空翻动作的时候翻到机头向下的时候突然大齿单向爆了,空中熄火炸鸡,现在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网友C:
MB最抗震同样的震动k8震的狂甩尾,mb只是少许金鱼尾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最抗震同样的震动k8震的狂甩尾,mb只是少许金鱼尾

可惜我最早拥有的一个MB+7008接收机被我在全球鹰狂热的时候拿去换了三个全球鹰机身和发动机,后来又收了一台NX4自带MB陀螺仪才知道MB是真的好,没脾气,油机锁的一条棍子,可惜的是还没研究出MB怎么油机定速,也不知道这个机子上的MB是啥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最抗震同样的震动k8震的狂甩尾,mb只是少许金鱼尾

刚好收了颗MB

网友D:
我一直飞有副翼,没被震动问题困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飞有副翼,没被震动问题困扰

你的全球鹰也是有副翼的?我那天装了黑鹰有副翼原装旋翼头试试玩,结果飞1米高半分钟后旋翼头炸成麻花,连碳纤尾管都瞬间炸断,因为旋翼头是用的旧的没怎么检查,三轴陀螺仪也是第一次用在有副翼上面,所以搞不清是旋翼头问题还是陀螺仪问题,反正机子装了半个月,不到2分钟就炸了,从此不再搞有副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全球鹰也是有副翼的?我那天装了黑鹰有副翼原装旋翼头试试玩,结果飞1米高半分钟后旋翼头炸成麻花, ...

全球鹰没怎么管震动问题,好像也还没出过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球鹰没怎么管震动问题,好像也还没出过事

昨天就因为陀螺仪出事了,用了ESKY的陀螺仪做实验,一般飞飞没问题,结果发动机飞到最后一滴油熄火前转速提高一倍,陀螺仪受不了乱舵了最猛烈的炸鸡,大小桨都断了,前伞齿扫了,小齿扫了,尾轴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