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多大螺距飞3D

楼主(2023-05-31):
大家都用多大螺距飞3D 我正常13°  ,上次调成14°,螺距拉到头,机子貌似要死了的样子

网友:
常规行程摇杆正负14度,18SZ短油门行程正负13度

网友:
调机设置时是±12度。

飞的时候很少打杆到头的,不知道多少度。

网友:
成年人一顿吃几碗饭

网友:
以现在这种机子暴力程度,多少度已经不重要了,以前的机子你调多一度可能都死给你看

网友:
正负14.6度

网友:
水平不高13.5,不过楼主你能螺距拉到顶也是佩服,只能说一句垃圾手法改改吧!

网友:
之前看到过有人16度把好盈200a干起火了

网友:
看什麼雞吧, 700 用13度還可以, X3 那些就12度算了...

网友:
小机子13度,700,12.5。。。用的18短行程的控,飞着还是很爽的。。。螺距大了机子要死了,那是你机子不行、深圳这边的很多大佬都是飞14度的,猛得一批,根本没有你这种情况

网友A:
600-700

正常很柔和的飞 12.5-13
需要瞬间急停、启动,或者 高速航线 + 滚转翻滚  需要到14

很追求 急停  启动,有些大师是给到15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0-700

正常很柔和的飞 12.5-13

泽大师好久都没见出来冒泡了...

网友:
一般12.5左右。看习惯吧。12.5个人感觉比较舒服。13度感觉飞机太吃力不好控。我是摇杆打到头的。12.5也可以飞快和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泽大师好久都没见出来冒泡了...

经济不好  疯狂搬砖

网友C:
我从来不用尺子测螺距,都是目测,感觉机子飞起来有力马达发热正常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济不好  疯狂搬砖

泽大师最近应该又捞到了不少大单吧,连我这种不入流的金融小蛀虫都能捞到钱,泽大师这种大投行的肯定捞到大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泽大师最近应该又捞到了不少大单吧,连我这种不入流的金融小蛀虫都能捞到钱,泽大师这种大投行的肯定捞到 ...

没有啊   已经快飞不起了   SAB都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不用尺子测螺距,都是目测,感觉机子飞起来有力马达发热正常就行

太不严谨了,不过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太不严谨了,不过我也经常这样

我最近最好飞的一台机子是自己拼的X5,800收的二手准新空机,399买的全新包装好盈120A铂金电调,350收的摩友改造的粗线4020 KV1170蝎子马达,改短尾管用532XL皮带飞470MM大桨,十字盘舵机是拆以前KDS600上几个泰世老标舵,还不是同一个型号的,有一个是无刷标舵,尾舵用的亚拓500上的DS620,现在就是尾舵发热有点大,手感非常爽,螺距响应非常好,低空翻滚、拉大彩虹那叫一个爽,换了马达斜齿,大齿也是富丽斜齿,不怕炸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最好飞的一台机子是自己拼的X5,800收的二手准新空机,399买的全新包装好盈120A铂金电调,350收的摩 ...

我用啥电装一般是看固定翼有啥多余的,除了陀螺仪和尾舵机,没买过直机专用电装,稍微大点的机就是油动,这种玩法也只能是10几20年前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啥电装一般是看固定翼有啥多余的,除了陀螺仪和尾舵机,没买过直机专用电装,稍微大点的机就是油动, ...

现在固定翼设备要求高,用在直升机上也完全没问题啊,我前几天350收了一套DEKO 6295舵机给新装的NX4当斜盘用,卖家之前也是用固定翼70E上的,整体新的很就是其中一个舵机的耳朵炸烂了一定点,固定完全没问题,机子多,得省着用,泡闲鱼是种乐趣

网友(2023-10-18):
引用 网友D:
太不严谨了,不过我也经常这样

我这种做法不可取,还是老老实实买把螺距尺把所有的飞机的螺距都调了一遍
上次XL700N首飞,螺距竟然有20度,加上油针只有半圈,差点把全新的OS105发动机干死了,还好一分钟发动机温度超过100度就马上下来停飞纠正错误,后来爽飞了几个起落

网友:
看你怎么飞,多大飞机,多少转速,转速越高螺距越小,飞机越小螺距越小

网友(2024-03-13):
12.5度 技术菜体验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