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小铣床,大家说哪种形制好?

楼主(2023-05-31):
西马特的炮塔铣,借用网友的图。
我现在有两个燕尾导轨,想做个多功能小铣床,一个选择是炮塔铣形制,加工难度大繁琐。另一个选择是一般的钻铣床形制,制作相对简单。其实已经有三个钻铣床了,但都是圆立柱的,而且功能不理想,精度刚性有限,只能说凑合用。
用过炮塔铣的说一下,实际使用中有什么优点缺点?

网友A:
兄弟,某宝了解一下,价格便宜样式多。

网友B:
就两个滑台就准备DIY铣床啊,没精度做出来也会闲置的,全部用老货,老的立柱,老的底座,老的十字滑台,
有精度那种组装出来还嫌功能不完善呢,
论坛以前有个帖子捡到一个光轴做一个机器的,
那人有一整个加工工坊,有工具有时间做着玩玩,
一般人还是多考虑考虑吧,
我觉得DIY机器不是凑合一台机器,不是单纯为省钱。
而是要做到买现有机器达不到的功能,精度或强度。
或者对成品机器不满意自己组装一个自己满意的。
做的机器是要干活的,要能用还要好用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某宝了解一下,价格便宜样式多。

几千的功能也就那样,几万的买不起,所以才想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两个滑台就准备DIY铣床啊,没精度做出来也会闲置的,全部用老货,老的立柱,老的底座,老的十字滑台,
...

理念赞同,是单纯的燕尾导轨,市面上小机器刚性一般,加工范围小,大机器移动使用都不方便,,好吧 其实主要是为了省钱。打算用10×10的粗方管做立柱用,底座直接用厚2厘米的钢板。实际我想的是首先刚性好,结实耐用,尽可能考虑到不同应用场景,实用多功能。至于精度嘛 刚性好了精度必定不差,就是因为圆立柱铣的时候摆动所以才想着做个方立柱的,保证刚性后其实精度就看主轴跟滑台,主轴十字滑台直接用成品的。

网友:
西家的U2在用,感觉还是不错的,立卧两用,体积小巧刚性比25以下的铣要强,主轴电机功率小了些,无钻功能。

网友C:
确实,炮台铣床的主轴部分的Y方向导轨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增加加工行程么?

网友D:
铣床自己做的不伦不类,要精度没精度,要强度没强度,成本比买成品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炮台铣床的主轴部分的Y方向导轨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增加加工行程么?

不知道炮塔铣优势是什么

网友E:
别想那么多了,炮塔铣就是个带数显的钻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铣床自己做的不伦不类,要精度没精度,要强度没强度,成本比买成品还高

市面上很多DIY的小铣床,设计确实不合理,材料上多用的铝,立柱大多数圆的,要么立柱底座单薄,没精度刚性差也是意料之中,好点的也只是简单的有个燕尾导轨 铁床身刚性略强 立柱高度很低,主轴没压把,角度不能倾斜,只能干一些小活。市面上的成品也不一定就好,我的7016钻铣床原配立柱只是个铁皮管子 厚2毫米,刚性特别差,我给换成1厘米壁厚的。我有钻铣床跟车床,会钳工,不用花高昂的加工费,这不是就省下钱了吗,买原料的钱也就500。杂七杂八加起来也就两千多。床身焊接或者螺丝连接就行,麻烦点的就是主轴部分。

网友:
这个图片结构可以用焊接型材实现。
不过加工费算下来不比直接买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想那么多了,炮塔铣就是个带数显的钻床

炮塔铣强度很差吗?我正有点想法把我的庐山20钻铣换成2号炮塔铣

网友:
小黄机看着就很不错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CNC呢   买个光机,二手去淘一些伺服,整个破电脑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就两个滑台就准备DIY铣床啊,没精度做出来也会闲置的,全部用老货,老的立柱,老的底座,老的十字滑台,
...

你说的见到一根丝杆做一个机器其实背后有整套加工设备的,让我想起B站的“简单兴趣”那家伙,我看他随后2根角铁和1个滑板车轮子就做了一个很漂亮实用的砂带机,然后我就开始入坑了,到现在折腾一年了,车钻铣都有了,但是发现要到他那个程度绝非业余可以做到的,要考虑的细节太多了,严丝合缝才是第一关,真的要机器可以好用还很多无法预防的失败和无法避免的炮灰材料。最近他又做微米级数控车,我才想到他背后绝对是有个团队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理念赞同,是单纯的燕尾导轨,市面上小机器刚性一般,加工范围小,大机器移动使用都不方便,,好吧 其实 ...

我不知道你做过铣床没,我做了一个,我后来也买了个二手的BF25,整个过程我发现我开始想的还只是最后遇到的问题的九牛一毛。

例如你考虑刚性只考虑立柱和底板,其实这两个是刚性连接最容易做刚性的部位,三轴和主轴的刚性才是后续使用的短板。另外就100*100和2你们的钢板来说,刚性都还弱了。

再比如加工的行程,大有大的好用小有小的精度,怎么取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见到一根丝杆做一个机器其实背后有整套加工设备的,让我想起B站的“简单兴趣”那家伙,我看他随后2 ...

刚开始看他拍摄专业不专业,要是很专业一定是有团队的,有名气后有团队是很正常的,自己又要干活又要拍很累的。

网友:
我也在D小铣床。主要是手上有之前烂尾车床的材料。H型钢150*150*8的一条700长,燕尾滑台两个(600*200*54,250*100*45)。十字工作台一个350*170的。手上没有能铣的工具。我那个台钻太拉夸了。
小滑台加齿条和齿轮实现钻孔功能。铣的时候。小滑台锁紧。精不精度就不管了。能铣个键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不知道你做过铣床没,我做了一个,我后来也买了个二手的BF25,整个过程我发现我开始想的还只是最后遇到 ...

我也是,没没铣床前,准备了一堆DIY东西,老的立柱滑台啥的,花了很多钱,
准备DIY一个普通铣床一个卧铣床,总花费不比买成品铣床便宜,
后来论坛有人出25LV钻铣床,
我就买了,用了几年连台钻都几乎不用了,
都是用铣床,那些半成品都没DIY完,
因为做完了也没Z轴手压进给,
只能转Z轴手轮,我觉得使用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