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一下好赢铂金的电调参数设置

楼主(2023-05-31):
天翼30e的飞机,初步计划用朗宇3120+好赢铂金60a,请问电调的哪几个参数需要调整?我只知道有个固定翼模式和bec输出

网友A:
换成好盈铂金50a v3

网友B:
我用的电装和你一样 就你说的这两个

网友C(2023-09-13):
进角,低电压关断,刹车 重启时间设置为零

网友C:
前三项根据自己需求,最后项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