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正负螺距不对称

楼主(2023-05-31):
倒飞正螺距10% 负螺距35%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调舵臂 拉杆

网友B:
起码得说说用什么陀螺仪呀

网友C(2023-09-11):
螺距杆中位时调整斜盘高度使中位螺距为0°。

网友C(2024-03-15):
螺距杆中位时,水平安装舵机臂,调整舵机连杆改变斜盘高度、配合调整大桨连杆使中位螺距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