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09改无刷跑得慢的问题!!(原因已找到)

楼主(2023-06-02):
各位大神,帮忙分晰一下问题:2212无刷电机2700KV值,ZTW40A双向电调,34*15mm二叶桨,该船用2S或者3S电池速度都非常慢,比原来540有刷都还慢,是怎么问题?是桨轴伸出太短了还是出轴角度问题?同样的配置我在另外一条船上面改都跑进非常快的!两条船只是船身大小不一样和桨不一样?船跑慢的原因已找到,就是桨的问题,更换铝合金桨之后问题解决,船能正常跑快了。然后换来新的问题:反扭严重,造成船跑偏

网友:
我认为想提速就是要提高转速或者换大桨

网友A:
这船不值得改,本身里面的结构就不适合改装,还是用原装的那些玩玩就行了。要真要改跑的快些,无刷电机用KV3500左右的,浆用27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船不值得改,本身里面的结构就不适合改装,还是用原装的那些玩玩就行了。要真要改跑的快些,无刷电机用KV ...

那不可能电池大了,电机转速高了,改起来还没有原厂540有刷的快呀,另外一条42长的船改的就跑得很快

网友:
KV2000多的马达要用4S锂电,转速20700乘以12.5=33750,2700乘以16.5=44550,但XXD的马达用4S肯定不行,

网友A:
你用KV2700的马达。上3S电转速也上不去。KV2700要用4S电,这就牵连着你要用耐4S的电调,4S电池也要有地方装入。所以我说这船没必要改、 我买过一个一次水都没下过就送人了。

网友:
飞轮012用的是KV3600左右的,电池3S,跑的很快。  飞轮011用的是KV2700的,标配电池就是4S的。

网友:
你要想用3S电,无刷电机起码要用2838电直用的外转子马达,KV3300-3500的、用28系列的内转子电机KV再高也很难翻船后翻身。这船翻身的原理就是利用马达转子的惯性。内转子电机惯性不够。你这2212电机功率太小了。想用大浆也很难保证不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KV2700的马达。上3S电转速也上不去。KV2700要用4S电,这就牵连着你要用耐4S的电调,4S电池也要有地方装 ...

我另外一条42CM长的船用一样的马达和电调,3S电池一样能跑飞快,但就是改到 这条009上面去就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试过2835的无刷电机,速度一样是上不去,以为是电机问题,才换的2212来试的,谁知道速度一样是不行

网友:
放弃吧,我觉得这船真的不值得花费精力和银子去折腾。真的还不如搞个飞轮012玩玩就很好了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校准过了,情况还是一样,换另一套遥控情况一样,跑不快,电调也换另一个试过

网友B:
抛去电机kv有点低外。感觉是出轴短了,然后桨可能也有点问题,之前我有条船试过30桨比32快,
后来发现32桨本身厚,而且螺距还是啥参数(不太懂)和30的不一样,最后导致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去电机kv有点低外。感觉是出轴短了,然后桨可能也有点问题,之前我有条船试过30桨比32快,
后来发现32桨 ...

出轴长度我是按照原厂009的来量的,再往后一些就差不多到尾舵了,我觉得可能是桨的原因,已经买CNC的了,到时候收到试试,就是桨厚不一样,这种尼龙的桨比较度厚,比原厂的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轴长度我是按照原厂009的来量的,再往后一些就差不多到尾舵了,我觉得可能是桨的原因,已经买CNC的了, ...

给你个我之前船的参考,短出轴,问题:桨嗷嗷转,就是没速度。长出轴,就正常了。

加长出轴后

加长出轴后

加长出轴前

加长出轴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我之前船的参考,短出轴,问题:桨嗷嗷转,就是没速度。长出轴,就正常了。

你这尾舵加长得有点太夸张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尾舵加长得有点太夸张了吧

哈哈哈,木板加长那个特意那么做的,开始以为是桨离舵太近导致没速度,后来铝合金的那个就是比较合适的距离了。不过最后我还是改成了侧边舵,不用中置了,舵架太长了不方便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木板加长那个特意那么做的,开始以为是桨离舵太近导致没速度,后来铝合金的那个就是比较合适的距 ...

你加长的那个是联轴器吗?我觉得 不是有点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加长的那个是联轴器吗?我觉得 不是有点长了?

对,联轴器,但是我里面是一根通轴,联轴器就为了减少晃动,也好看点,目前跑起来感觉可以,出轴加起来好像是5厘米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联轴器,但是我里面是一根通轴,联轴器就为了减少晃动,也好看点,目前跑起来感觉可以,出轴加起来好 ...

明白 ,谢谢,过两天我试试看看情况怎样,桨已经到货了,吸水舵也有了,不知道手头上的轴够不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