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6s不可以和R7008对频吗?

楼主(2023-06-04):
请问下大神们,tx16s控不能和futabaR7008接收机对频吗?飞机装好了才发现对不上频,这就尴尬了

网友A:
开玩笑呢,tx16的发射制式和futaba的制式搞清楚再说好吗,tx16s的cc2500只能对sfhss制式的futaba接收机,比如2008,还有睿思凯的tfr6sbus,或者天地飞的209s用wbus

网友B:
这种开源控飞直升机?。况且协议也不对。没有fasst制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源控飞直升机?。况且协议也不对。没有fasst制式

我用 TX16S 飞近千架次有了,没毛病啊

如果算上同飞场的飞友一起,应该破万有了,也没听过有谁 NO 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呢,tx16的发射制式和futaba的制式搞清楚再说好吗,tx16s的cc2500只能对sfhss制式的futaba接收机,比 ...

辅助更正一下,tfr6sb、tfr8sb之类是fasst制式,也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辅助更正一下,tfr6sb、tfr8sb之类是fasst制式,也不能用

失策失策,久不用14sg了都记错了多谢指出哈,opentx现在这么强,几乎都不用14来飞了

网友:
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对频?O(∩_∩)O哈哈~,开放系统都是辣鸡,各种死机不稳定

网友:
搞个四合一高频头呗,如果有对应制式就可以了,没有还是没戏。

网友:
四合一只支持futaba老的SFHSS协议,后面的FASST协议都不支持,所以无法对频,还有几个说开源控各种死机巴拉巴拉的,你们用过吗?请拿出实际使用的证据再发表评论,不要说我群里看到谁谁谁失控,谁谁谁死机。叼歪不要怪逼斜,自己先整明白开源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策失策,久不用14sg了都记错了多谢指出哈,opentx现在这么强,几乎都不用14来飞了

现在已经不用OPENTX了,OPENTX因为睿思凯的原因,已经没办法更新,现在都是EDGE TX加ELRS

网友:
我也不用睿思凯了,分类太多搞得我都很乱,现在我都boxer飞所有机子,elrs加马泰克转接板sbus稳得一批,不可否认futaba硬件非常不错,但是发射功率受限的情况下,真的是已经让人难受了,opentx现在稳定的情况下我只希望能做一点,就是用好的电位器摇杆,我不太喜欢霍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失策失策,久不用14sg了都记错了多谢指出哈,opentx现在这么强,几乎都不用14来飞了

14也舒服的,7008稳定的,不过我感觉现在16/18很便宜了,可以回传更多电调信息,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也舒服的,7008稳定的,不过我感觉现在16/18很便宜了,可以回传更多电调信息,很不错

说实话用了16iz后14sg立马就不想用了,模拟器和真机上我都体会到了那种操控的提升,最简单的一个体验和最容易被体会到的就是G7.5里我用X3在快降到地面时切熄火,14SG在推螺距时还是很快落地,好吧!都说小机熄火降不好操作,我就认了,但直到我用了16iz后发现完全和14SG是不同的体验,螺距控制更细腻了,从此模拟器里的X3也可以“缓慢”的降落;真机的体验一样,380之前我用14SG在离地半米时切熄火,几乎都是很快落地,推螺距的时机很难掌握,我以为小机就是如此,然而还是用了16iz后才发现螺距的控制比14SG容易很多,380在半米时切熄火不再像之前那么的难控制,这个体会是在首次换用16iz后我就发现了,另外一个体会就是侧摆定点,之前用14SG侧摆比较难在一个点刹停住,所以我总以为是手法没练好,然而也是首次用了16iz后发现侧摆更容易控制定点了,这个也许就是16iz的解析度比14SG高了的缘故吧,反正操控上的确更好了!
      当然接收机用的是7008,没用副厂的。

网友:
直接买个futaba遥控就行啦,为什么要玩开源,玩飞机不是追求稳定吗

网友:
很多玩家是只玩装备不玩飞行技术的。

网友(2023-12-08):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呢,tx16的发射制式和futaba的制式搞清楚再说好吗,tx16s的cc2500只能对sfhss制式的futaba接收机,比 ...

您好,tx16s 四合一高频头 可以对频天地飞RF209s接收机 用sbu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