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二手坏的25v铣床,目前基本能干活了,顺便请教机头垂直调节

楼主(2023-06-04):
4月底饭东莞车回来一台25v,买之前咸鱼看样子还是精神的,卖家说电机烧了。
回来检查电机是槽里面的绝缘条自由落体掉下来卡到风叶,风叶铝的变形后刮到线圈就烧了
于是买了伺服电机,改为皮带轮传动,本人是新手,开始只是测量了xy滑台精度,y比较好,x尽头有5-7丝,用手托起悬挑端可以恢复,是不是悬挑大镶条没调好?
已经用来学习干点粗活,然后发现用锯杆锯板锯路斜,于是测量了z轴,发现机头在x方向倾斜有点大,想请教下大家这个机头垂直度怎样调整?

楼主:
中午QQ群请教人了,把百分表支架的立柱拧下来夹到铣夹头上,然后拧松机头脖子下的四个螺丝(一个露出螺丝公头的18mm,三个露出螺母的16mm),松开机头右下角靠近背板的顶丝,,然后胶锤敲打机头中间不断看表,最后按百分表的话调整到1~2丝左右 / 15cm,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准确?

网友A:
一图象个歪脖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图象个歪脖树

官帽不正,我现在不用那个帽子了

网友B:
铣床校准问题,这个链接有中文翻译【家用铣床操作教程-哔哩哔哩】 https://b23.tv/r1mw6JR

网友:
立柱调好后用面铣刀飞几刀,看接刀痕平不平?看铣面是否波浪?可用百分表复查。

网友C:
我也25LV铣床,用了几年从来没打过表呢,静态的精度打了,动态的来去大多了,
最后还是要体现在工件精度上,只要工件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床校准问题,这个链接有中文翻译【家用铣床操作教程-哔哩哔哩】 https://b23.tv/r1mw6JR

好的太感谢了,看了好多鬼老的视频很好,可惜不懂英语,这个有中文就可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25LV铣床,用了几年从来没打过表呢,静态的精度打了,动态的来去大多了,
最后还是要体现在工件精度上 ...

你们的主轴有没有换过轴承?我的主轴不知道是因为我把锥度轴承调松了一点(之前比较紧,拆下徒手转动比较吃力)还是因为轴承缺油老化,吃刀量大的时候主轴内部“咯啰”类型的响声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的主轴有没有换过轴承?我的主轴不知道是因为我把锥度轴承调松了一点(之前比较紧,拆下徒手转动比较 ...

我也刚拆了一个圆锥滚子轴承的旧主轴,要紧一点,提供预紧力,预变形,当受力的时候才不会继续变形位移,紧一点只要不是长时间高速旋转都没事。而家用很少一次连续运转超过半个小时。另外这机器里面的螺丝间距太小,阻力臂短,当然也够用,但如果设计成机箱外的 刚性会大大提高

网友:
严谨来论的话,各部位锁紧后要在主轴,台面,都标准的前提下这样量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且要先从升降燕尾开始量,看垂直度好不好,而测量基准又是在工作台面,然后一环扣一环。我就是用直角尺 夹一个钻头那样量,肉眼看不出来就行  精度当然是越高越好,实际加工的零件也达不到或者说没必要,主轴的刚性比这些角度精准更重要,加工时不就看主轴跟滑台的平口钳刚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刚拆了一个圆锥滚子轴承的旧主轴,要紧一点,提供预紧力,预变形,当受力的时候才不会继续变形位移, ...

我开始就是给他连续满速空转,发现主轴几分钟就开始有点烫手,所以拆下来松了点预紧力,然后徒手转下是没那么紧了,不过满速空转几分钟也是有点烫的。

没有测径向间隙,是不是用力推主轴看下百分表度数变化可以测径向间隙?

网友:
这床子不错,楼主多少银子入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太感谢了,看了好多鬼老的视频很好,可惜不懂英语,这个有中文就可以学习了。

翻译不专业,这女的讲的还是比较透彻,方方面面都讲到了,视频有点长,看着瞌睡,纯技术贴,翻译一塌糊涂,一半靠猜,她的视频是一个系列,能看完就很不容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始就是给他连续满速空转,发现主轴几分钟就开始有点烫手,所以拆下来松了点预紧力,然后徒手转下是没 ...

主轴装好后,用木板垫住向上敲一下,主轴就不那么紧了,正常情况下只要不串动就可以,不能紧

网友:
家用铣床能调节的地方真不多,有的出厂就加垫片,糊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就是给他连续满速空转,发现主轴几分钟就开始有点烫手,所以拆下来松了点预紧力,然后徒手转下是没 ...

回复消失了?六七十度以下都正常,只要不继续升温。既然是机械运转,哪有不发热的道理,尤其滚子轴承是线接触,挡头那里也会发热,比球轴承摩擦面积更大,不能要求跟一般的球轴承主轴温度一样。我是搞的有较强阻尼感,先固定轴心,用力猛转套筒,套筒大概能转一周,这种程度。安装轴承时弄松了我也试了,耳朵贴住花键轴, 然后转动套筒时会有杂质进入的杂音,就跟你说的搁楞声,我猜测是因为轴承内壁有微小形变,没被滚子压实的原因,导致滚子一定程度乱窜,继续旋紧这种情况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轴装好后,用木板垫住向上敲一下,主轴就不那么紧了,正常情况下只要不串动就可以,不能紧

安装正确到位的前提下,因为主轴锥度孔端轴承内环跟外环都已经被主轴跟套筒挡头限制住了,这时候只能敲花键使轴承受套筒反作用力往后移动,螺母正反旋拧而实现松紧调节。很紧时,我是先反拧半圈,然后敲花键端,然后就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午QQ群请教人了,把百分表支架的立柱拧下来夹到铣夹头上,然后拧松机头脖子下的四个螺丝(一个露出螺丝 ...

电机只是眼睛看到的局部短路的话,拿竹签挑开间隙,重新上点绝缘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