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艇防翻自动恢复原理是怎样的,知道的给说说

楼主(2023-06-04):
买快艇,想知道

网友:
好像是有一边船体有水仓,翻了后水仓进水,船体就会侧立在水里,一加速就正过来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通过电机的转动来实现

网友:
两种方式实现的:一种是船身左侧配有水仓,翻船后水仓进水,船身侧立配合油门加一下速就正过来了。另一种是马达要配外转子电机,利用外转子的惯性来直接把船身翻过来,这种船的盖子一般都设计得要高一些就是为了方便翻回来。
另外前段时间看论坛一哥们在船顶配了个气球,船身内部配个充气马达。翻船后直接给气球充气这样翻回来,这个方法很新颖。

网友:
顶楼上,还有一种不倒翁式。手机码字太累,我补发个之前编辑过的截图

楼主:
谢谢诸位,学习了,我还以为靠遥控器实现呢,原来和遥控器就没什么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学习了,我还以为靠遥控器实现呢,原来和遥控器就没什么事

靠惯性功能翻回来的船,某些定制遥控器会直接设定一个一键翻回的功能。其实就是靠:前进--停止--前进--停止……这个过程来放大船身的摆动幅度从而翻过来。

网友:
利用马达惯性把船翻过来需要具备2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马达转子的惯性要够,一般外转子马达的惯性比内转子电机的惯性要大,内转子36系列的可能惯性够大,但是重量比较大,不适合小船上用。二是非常重要的是对电调的要求,要求电调响应速度要快,像新西达那样的低档电调肯定是不行的。飞轮011  012系列的电调就是做的响应速度非常快,所以可以用电机的惯性把船翻过来。不过飞轮系列的电调最大的也就只有80A的,装大船上可能有些吃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