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烧电机吐吐槽

楼主(2023-06-05):
以下观点仅为本人个人的主观感受,可能未必客观,但是事实。入门直升机断断续续也有x3年了,可能是手残不会用,截止今年5月底烧了三个电机。第一个是蝎子的2520,装在X360上飞了蛮久,有一天飞航线突然冒烟起火了,【电机烧了啊】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a411a7jf/?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cace23ea5c2309bd25b3fce90c3991ad
【电机拉垮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r4y1b7Nj/?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cace23ea5c2309bd25b3fce90c3991ad
上面是发在B站的视频,回去拆开后的图片如下,

今年年初上了700以后,慢慢开始放肆大胆起来,终于在今年的四月份入愿扫齿,炸鸡亚拓700X,回来更换配件重新飞,第一个起落降落时就发现熄火不正常,但是看也没看出来啥问题,继续飞,第二个起落就烧了昭意4725,回去拆电机下来,部分线圈已经黑了。正好手上有个亚拓850MX490kv的电机,就搭配了好赢160A电调装上去继续飞,第一个起落还没飞,一解锁直接炸鸡,原来是电调没设置好,吃一堑长一智,回来继续买新配件修机,等了好几天终于弄好了,到外场小心翼翼试飞,谁能想到一个起落电机就烧了啊,这个亚拓的电机烧起来冒烟更严重,像油机一样,视频发B站了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截止今年五月份一共烧了蝎子2520、昭意4725、亚拓850MX三个电机,我重点想说一下处理方式,第一个蝎子电机烧了之后直接送人了,新买了个富丽的电机装X360继续飞;第二个昭意4725的电机烧了之后,听模友的建议联系了昭意售后维修,售后说寄回来免费换新,说实话有点惊讶,毕竟一个电机也要一千多,将信将疑还是寄了过去,直到这两天收到昭意寄过来的新的4725,开箱视频稍后发B站,电机已经装上就等好天气试飞了;第三个亚拓850MX490KV的电机也联系了售后,售后说厂家远不值得维修了,6折924块以旧换新,我一时竟无语凝噎,不知说什么好。
由于是新手,发个帖都弄不明白咋操作的,很多东西也不知道也不懂,胡乱堆上来发表一下个人看法,请各位老前辈新前辈批评指正。

楼主:
被屏蔽了吗

网友A:
你这情况还真的有毒,感觉和品牌没有关系了,3个品牌电机都烧概率还是小,考虑下磨轴的时候是不是进了铁屑进电机里面,就算你新电机新电调没标定转速也不至于一个起落就烧

网友B:
我也烧过一次电机,2520的蝎子,磁钢掉落,磨底座烧的。也是空中冒烟。。。后来就没烧过了。你这种情况多数都是机子装机问题,比方说你的电机第三轴承座,轴承是否有问题,你要检查机子,而不是一直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烧过一次电机,2520的蝎子,磁钢掉落,磨底座烧的。也是空中冒烟。。。后来就没烧过了。你这种情况多数 ...

不是同一个机烧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情况还真的有毒,感觉和品牌没有关系了,3个品牌电机都烧概率还是小,考虑下磨轴的时候是不是进了铁屑 ...

只有昭意磨了轴,但是用棉布好好包了,不可能有异物掉进去,其他的没有磨过轴,蝎子那个小电机确实飞了蛮多起落了,估计是轴承坏了,但是另外俩是装700X上的,虽然造的狠但是起落并不多,不超过一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同一个机烧的电机

你700X不是烧两个电机吗?昭仪和亚拓电机,不都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700X不是烧两个电机吗?昭仪和亚拓电机,不都烧了吗?

是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机子的问题,又不是只有一两架机

网友C:
我就一直很奇怪,这个亚拓700,我朋友也飞扫齿,你也飞扫齿,这个安装又没难度的。
我的亚拓700飞机炸报废了,这人伞齿都是好的。

网友D:
飞机是自己组装吧,有可能齿轮间隙没留好,看你扫齿的图多般是压的太死了,装机一定要调齿轮间隙,皮带松紧的,方法去查一下,不能把所有的配的垫片都串上,固定电机的螺丝不能一次紧死。我提的只是可能性,也可能你已调好了,那就是运气不佳啦,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机是自己组装吧,有可能齿轮间隙没留好,看你扫齿的图多般是压的太死了,装机一定要调齿轮间隙,皮带松紧 ...

亚拓的机,电机是固定的,它有第三轴承座无法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是自己组装吧,有可能齿轮间隙没留好,看你扫齿的图多般是压的太死了,装机一定要调齿轮间隙,皮带松紧 ...

轴传机确实不知道咋调齿轮间隙

网友E:
功率电压不匹配,烧很正常,不过我是接受不了一个小电机卖1000多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功率电压不匹配,烧很正常,不过我是接受不了一个小电机卖1000多元

从未单独买过单价超过400元的电机,不过发动机试过买过800元的,全新雷虎56H,二手准新的YS50,其他的都是随机子一起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未单独买过单价超过400元的电机,不过发动机试过买过800元的,全新雷虎56H,二手准新的YS50,其他的都 ...

哪个帖子都有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机子的问题,又不是只有一两架机

一台机子烧两个电机,真不是机子的问题???后来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机子烧两个电机,真不是机子的问题???后来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还没得空试飞  这两天去飞一下看昭意的新电机咋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得空试飞  这两天去飞一下看昭意的新电机咋样

还是得多检查一下机子,免得又烧了一个。嘿嘿

网友G:
按你说的,机器硬件问题不大。更像是新手经常低转速乱抽螺距导致的,这个电机明显是过载高温。控制一下手法,少暴力悬停,我见很多人都是只会悬停,没事大螺距钟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你说的,机器硬件问题不大。更像是新手经常低转速乱抽螺距导致的,这个电机明显是过载高温。控制一下手法 ...

请问前辈低转速指的是多少油门?一般我飞航线用65油门,摆类动作最低75油门,最高85油门,75-85之间算是低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你说的,机器硬件问题不大。更像是新手经常低转速乱抽螺距导致的,这个电机明显是过载高温。控制一下手法 ...

还有一个问题,低转速为啥容易烧电机呢?低转速我如果理解为60油门以下,那抽螺距飞机也不行啊,半天起不来

楼主:
暴力悬停是啥情况?指的是高油门悬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得多检查一下机子,免得又烧了一个。嘿嘿

依我目前的调机水平,暂时还检查不出来问题,先飞吧,飞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一直很奇怪,这个亚拓700,我朋友也飞扫齿,你也飞扫齿,这个安装又没难度的。
我的亚拓700飞机炸报废 ...

难道是手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电压不匹配,烧很正常,不过我是接受不了一个小电机卖1000多元

功率和电压不匹配我没理解啥意思,您是想说电机太小了,还是电调太小了?还是说电池放电不行?

网友H:
电调定速的pid重新设置或者恢复默认一下试试,你的飞行视频我看过,不算多暴力,至多螺距顶的猛一些,也不至于连烧电机,个人分析还是电调的设置问题大一些,进角 定速pid值不合适很容易造成电机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定速的pid重新设置或者恢复默认一下试试,你的飞行视频我看过,不算多暴力,至多螺距顶的猛一些,也不 ...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率和电压不匹配我没理解啥意思,您是想说电机太小了,还是电调太小了?还是说电池放电不行?

简单说就是过载,比如只能承受24v,你给了48v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就一直很奇怪,这个亚拓700,我朋友也飞扫齿,你也飞扫齿,这个安装又没难度的。
我的亚拓700飞机炸报废 ...

你安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特别注意的地方?我买了台二手700L,前后换了蓝色加强齿还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说就是过载,比如只能承受24v,你给了48v

老哥你说的话我能理解,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是电机和电调不匹配还是电池不匹配?匹配的标准是啥?咋样才能避免这个情况出现?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安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特别注意的地方?我买了台二手700L,前后换了蓝色加强齿还没飞。

这个飞机没什么技巧的。
按说明书装就行了,什么东西都是不用调的。
唯一一点,就是前伞齿好像配了个调间隙的金属垫子,把这个垫子装上,不感觉紧就行了。
另外就是主轴的垫圈,稍微调整一下就行,让主轴上下没间隙,然后电机齿和主齿平,小齿和转动伞齿平。
说明书上这几点倒是没细写,但是官网更新配件清单上有说明。

网友C:
可以说一下这个伞齿在什么情况下扫的?
通常只会是炸机没关动力,或者降落尾桨夹碰到东西了才会扫,注意是尾桨夹,尾桨通常都没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说的话我能理解,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是电机和电调不匹配还是电池不匹配?匹配的标准是 ...

呃,本来有个计算的网站,忘了网址,土办法就是自己测试,根据发热量,慢慢试出油门上限,设置油门限制,直机变螺距的,不太好试,但慢慢提高油门上限飞,注意电机电调温度,总能找到上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低转速为啥容易烧电机呢?低转速我如果理解为60油门以下,那抽螺距飞机也不行啊,半天起不 ...

看电机KV,电压等因素,低油门不意味着低转速,螺距没啥好纠结的,满螺距13到14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本来有个计算的网站,忘了网址,土办法就是自己测试,根据发热量,慢慢试出油门上限,设置油门限制, ...

太专业了,目前还没这个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说一下这个伞齿在什么情况下扫的?
通常只会是炸机没关动力,或者降落尾桨夹碰到东西了才会扫,注意 ...

就是空中飞着飞着突然扫齿了,之前没有过炸机,视频发在B站了
【亚拓700X对转齿扫齿炸机-哔哩哔哩】 https://b23.tv/7cjtgkq

网友:
烧电机,少见哦

楼主:
又烧了个新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烧了个新电机

6,电机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