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速模型讨论区
快艇的船舱盖子扣上后还需要用胶条密封?

楼主(2023-06-05):
这比较麻烦呀

网友:
目前只有开模吹塑的船壳(商品船)可以做到只用卡扣或者螺钉就能紧固密封条。手工倒模或静改动或改装的多少都会密封不严。

网友A:
按到水底试试呗

网友B:
涂一圈704防水胶,等干了再盖盖子,这样应该能防漏,另外704要比玻璃胶什么的容易铲掉

网友C:
买那种空芯硅胶条,直径1-2mm不等。想法粘在盖子交接面有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