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制作装载机模型

楼主(2023-06-06):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自己设计制作的装载机模型,由于加工工具比较简陋,所以选择的主体材料相对较软,就是ABS板材和少许铝型材,以便于手工加工
先上两张基本完成(还未加灯光装饰)的整体外观图

本想上个短视频看看操控动作,但不会插入视频啊
直接上图看制作吧

车梁采用角铝型材

前桥桥架考虑到转向轮的角度空间,所以要比后桥桥架窄一些,具体窄多少就要根据使用的轮径和转向角度来定了

车身梁及车底板上视,底板采用4mm厚ABS板以增加强度

车身梁及底板下视

装上前后桥门梁架试试自由度

用4mmABS板切割出前桥底板并打孔

同样用ABS板切出前桥上横梁支撑板

前桥差速器固定套件

安装前桥转向杯

将前桥差速器和转向杯固定在前桥底板上

用前桥支撑板固定好转向杯

前桥安装好后的正面和反面

装上前桥门梁架

后桥底板及轴承架

安装后桥差速器及轴

安装后桥门梁架

将前后桥在车底板试装一下,看看左右摆动的幅度是否一致,以便后续安装减震

主驱动电机采用545减速电机

固定减速电机,电机与驱动轴采用同步皮带连接

驱动轴通过万向轴分别连接到前后桥差速器

考虑到装载机在装载重物时前轮的受重比较大,所以舵机选用了MG996

固定装载臂电机位置

考虑到装载机在升举重物时的受力较大,所以装载臂电机选用了双出轴的蜗轮减速电机

装载臂电机的固定位置需要考虑到整车的配重,当装载臂升举重物时,车的重心不应该太靠前,否则车在行驶时的颠簸会使车辆行驶不稳

切割并组装装载臂。
装载臂都采用4mm的ABS板材切割,为增强强度采用双层加固,左右两边用六角螺柱连接成一体,为美观用PVC管套住六角螺柱

用2mm的ABS板材切割出驾驶舱和发动机舱的轮廓,并粘贴组装成型,以备后续加工修饰
为了能让装载机铲斗能够前后翻转,需要制作电动推拉杆

用2mm的ABS板材做出电动推拉杆的外套和活动顶杆

将活动顶杆放入外套内应能够自由滑动,但又不能太过松旷,在顶杆的大约1/4处(需要根据电机的长度确定)预埋一颗螺母,以备推拉杆驱动电机螺纹轴旋入,产生推拉力矩

将活动顶杆封固成四面封闭体,使其能在外套内自由滑动

这是用电动锁的N20电机做的推拉杆驱动轴

电动推拉杆的主要部件

将推拉杆的各部件组合在一起,当电机带动螺纹杆转动时,顶杆中预埋的螺母就会在螺纹杆上移动,顶杆也就会在螺纹杆的扭力作用下左右移动了,安装在装载机上就会产生推拉效果

用2mm的ABS板制作铲斗,成型的方法有多种,我为了方便简单,就是在裁好的板材上用美工刀按一定间距划出划痕,然后将其绑在啤酒瓶上成型,成型后再用两个ABS板做的端头粘贴固定,为使铲斗稳固不变形,又在外面贴一层1mm的PVC加固

铲斗制作完成后的安装样子
为了能尽量逼真一点,又添加了一些装饰

开机警示灯

前大灯

后尾灯

驾驶舱内装饰
完成装配后的整车外观

加入灯饰后效果

网友A:
为什么转向不设计成像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转向不设计成像真的

给孩子玩的东西结实很重要,因为整车的材料大部分都是ABS,如果做成仿真的铰链式连接,对铰链的刚性要求比较高,ABS不具备必要的刚性,我又没有加工金属件的工具,所以就改成一体式车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