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枪式遥控器

楼主(2023-06-06):
枪控的核心还是采用萝莉大神的12通遥控电路,因此首先还是要感谢萝莉大神的无私开源奉献
枪控的固件用的是萝莉大神的三代遥控器A12版,由于A12版的可用通道数只有八个,所以本枪控的也就只设置了八通道本想把萝莉大神的开源电路与固件一同贴出来,但实在不会弄,有兴趣的搜一下萝莉大神的帖子吧
先上三张完成后的图片看看样子

本枪控外壳采用的是2mm的ABS板粘接而成,主要考虑的还是加工方便,粘接成型速度比较快
切割开孔枪控面板
壳体面板根据萝莉控的显示器和功能按键的数量设计布局,布局的相对开孔位置尺寸信息要严格记录,这关系到后续的印制板设计时元件位置的定位

根据面板尺寸切割并粘出控把上部壳体

面板壳体与控把上部配合后的侧视图

面板壳体与控把上部配合后的底视图

切割并粘贴枪控底座电池

枪控底座电池盒为控把开孔后的上视图

由于本枪控采用18650电池供电,所以对电池盒进行区域分割

图中左下角是准备安装2.4G发射模块的位置

电池壳体内安装两只18650串接,7.4V供电

用32mm的PVC管裁切出枪控把手,至于长度就要根据各人的手握舒适度决定了,切好后的圆管还要在直径方向上用点力压一下,使其成为椭圆形满足手握的舒适感

为增强控把的强度,同时也为保持控把的椭圆外形,在控把的内部插入两根16mm的PVC管,在两根PVC管之间插入一条PVC板材,可以调整控把椭圆的形状

将控把与面板壳体和底座电池壳体粘接后的样子

控把与面板壳体和底座电池壳体侧视图

面板壳体与底座电池壳体通过控把连接后的完整图

用36mm和50mm的PVC管制作手轮的基体

在50mm管径中心安装手轮轴孔,为保证手轮的转动顺滑,加有一个3mm轴承,这里要注意保持轴孔与50mm管径的同心度,否则手轮转动时会有摩擦,转动不顺滑

36mm的PVC管的切割端面要与管子轴线成一定角度,这主要是提高枪控手轮的美观

用57mm的PVC管制作手轮的转动轮

在手轮转动轮的轴心安装轴固定孔

为方便制作可以用音响旋钮改制,要注意的任然是要保持轴孔与57mm管径的同心度,否则手轮转动时会有摩擦,转动不顺滑

将手轮与枪控壳体配合安装后的效果
因为手轮空间位置不大,所以制作枪控手轮轴回位机构相对要麻烦一点

手轮回位轴及拨叉

手轮回位恢复力弹片

手轮回位固定板及拨叉轴

拨叉轴插入固定板轴孔

手轮回位恢复力弹片固定基座

将恢复力弹片固定基座固定在固定板上后,在固定板轴孔中插入拨叉轴,将回位恢复力弹片一端的轴孔固定在基座上,另一连接弹簧端固定于弹簧锚定螺丝上

部件装配完成后涂抹少量的润滑油,以增加手轮转动的顺滑度

部件装配完成后的正视图,这时转动轮轴应该可以平顺的转动,并在放手后能自动回位

将手轮回位部件装入手轮基座的正视图
下面说一下枪控的电子部件

首先是电位器,由于本枪控的空间原因,方向手轮无法使用成品的遥杆,所以需要自己做一个摇杆电位器,为方向手轮提供操作信号,图中为电位器元件和电位器焊接在印制板上的状态

显示器仍然用12864G-086

电源板独立出来,分别提供3.3V和5V供电

2.4G发射转接板

面板按键印制板

主板,由于电源和发射板分离出去了,所以主板基本上就是些接插件了

将按键板装入面板壳中

油门摇杆固定位置

手轮电位器安装位置

手轮电位器安装好后,将手轮装入轮轴,并锁紧转轴螺母,最后盖上封帽
整机安装完成后

网友:
找一个旧的枪控,利用旧枪控的外壳岂不更省事,外形还比自制的好看得多。你这个自制的外壳,制作成本(时间和手工)一定比现成的外壳高得多。

网友:
一直特别佩服手搓外壳的,,我认为比3d打印更有diy。

网友:
你需要一台打印机

网友A:
厉害了,遥控距离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遥控距离怎么样?

遥控距离取决于所配的2.4G模块,我用的这个厂家给的参数是5000m,但我没做过拉距测试

网友:
不错,努力加油,赞一个。

网友(2023-10-10):
我用F012 船模的遥控器外壳做过一个萝莉心的枪控, 玩玩挺不错,通道多,可以有很多玩法。
至于外壳, 除非特别爱好,还是买成品外壳改最合适。 闲鱼上有很多淘汰的FM枪控, 价格也就十几元,买来改萝莉控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