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各CNC 机架,自己配电机和控制

楼主(2023-06-06):
咸鱼上看到这个CNC机架,用的15的线轨,不知道合理不?向各位大佬请教下,日常玩模型加工铜铝,这个机架强度够不够?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骨架是铝合金板吧?立柱和底板连接处会不会弱了点? 主轴悬挑用铝板组装会不会弱了点?

网友:
头重脚轻.不如搞个固定龙门式的.立柱式的底座要很扎实的.你到网上找一个工业立柱式的光机就知道了.她这个如果搞大点重点的工件我都怀疑还不会倒

网友:
一直想组个小雕,技术不是问题主要是成本有点高,你这打算多少搞定?

网友:
足够了,只要您的需求就是玩玩铜铝,在刚性更好这条路上没有尽头,千万别上路

网友:
我的理解,做第一台没啥经验,看那一种便宜用那种,就算焊个钢轨机架也可以,等积攒好经验,比如行程合适,步进电机功率大小,丝杆选择,轨道大小,主轴用电主轴还是无动力,功率多大,机头需不需要做平衡块,另外是做成定龙门的还是做成单立柱的,定龙门的安装不了5轴,需要5轴的要考虑大托板足够长能装得下5轴座及尾顶座。各有利弊,一次做不到十全十美,有得必有失,看自己想要什么,再在这个基础上另外攒台更好的

网友:
掏个二手的吧,省事省心,  稍加收拾可以用上。除非喜欢自己折腾,折腾就是自己想要的

网友:
看结构玩木头还行,铜铝软金属下刀小一点,动作慢一点也能行

网友:
机架太软了。别图便宜,省钱就是费钱。想弄金属,直接铸铁机架吧,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