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bula 6 7 meteor 75 pro哪个适合入门练习?

楼主(2023-06-06):
如题,谢谢!

网友:
如果选定要飞模拟的可以选这两个。
如果想飞数字的,可以从Pavo Pico开始。
避免不必要的投入。

网友:
玩这个,要先决定用什么眼镜,
高清?模拟?

网友:
选75MM轴距的比较均衡。

网友A:
直接上5寸,其他的都是弯路,自我感觉。我先弄了个圈圈,飞了不到10次,飞了一回5寸,从此圈圈吃灰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5寸,其他的都是弯路,自我感觉。我先弄了个圈圈,飞了不到10次,飞了一回5寸,从此圈圈吃灰

这肯定不行啊,新手直接玩这个要么废钱要么废人,肯定还是Meteor65、75这种级别小鸡好,基本炸不坏,在家就能练习,小飞机飞好了再上大飞机就稳了,而且65、75这种小鸡也不是只能算入门,我玩了五年多,大飞机场地要求太多,还不如在办公室玩小飞机竞速。

网友:
75PRO比65好飞多了,飞机越大越好飞,但是越大,伤害越高,新手建议小机优先。

网友(2023-09-06):
先mobula 7吧 耐炸这样你能有持续学习的动力,而且有ACK  薯片等能改装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