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utaba14sg的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2023-06-07):
在闲鱼上买了一个14sg的遥控器,有的时候开控会出现这个界面,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有时候会出现有时候又不会出现,开机十次可能就出现一次,是控有问题吗?应该不是设置的问题,因为他不是每次都出现这个界面,有时候出现之后关机重开机又好了,又可以进入正常的模型界面,有的时候就显示这个界面,急急急

网友A:
14SG用了三年了,没出现过这现象,,无法解答,下一位

网友:
你开机的时候按到了触摸滚轮的确定键,摁着开机就是进入发射设置,第一个是信号检查,拿来测试接收机/遥控器有没有老化的,第二个就是发射关闭(遥控器不发射信号),第三个是发射开启(正常工作),开机的时候不要碰到触摸滚轮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SG用了三年了,没出现过这现象,,无法解答,下一位

吹风机 吹吹 估计就好了   太潮湿   特别是转盘 哪里

网友:
这是futaba的遥控距离确认模式,按住return键同时开机就会进入这个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风机 吹吹 估计就好了   太潮湿   特别是转盘 哪里

这个我熟,这是右边的触摸盘的问题,你把触摸盘扣掉就正常了,或者闲鱼上搜一个新的装上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我用吹风机吹吹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我用吹风机吹吹就正常了

转盘上的贴纸直接撕了 一劳永逸,受潮还会复现的。

网友:
导航盘里面潮湿引起误操作

网友:
看来大家都遇到过这情况啊,我上回尾箱进水受潮,把整个遥控拆碎了,吹风机吹干,晾了好久才恢复。
吓死了,早知道进来问下

网友:
看来14SG保有量很大啊,我是买了它才算真正的入魔,刚开始用来飞伟力的小鸡子,变得完全不一样了,K110,K120可以在跟前愉快的翻滚了

网友:
触摸键盘的问题,吹风机伺候,或者换一个。把上面的膜如果有的话撕掉。南方天气潮湿,容易这样,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