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的k130怎么样

楼主(2023-06-07):
最近刚买了了个k130 我看了一下论坛玩小机的怎么都是k110s。k120啊没看到玩k130的 是k130不好吗

网友A:
120,130都停产了。但是感觉k120才是伟力里面最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0,130都停产了。但是感觉k120才是伟力里面最好的

伟力K120实在太出众了,但要换舵机和主马达才能永久爽飞

当初就是主板和舵机问题毁了这机,导致后面的市场被双无刷占领了,后面出的K130不但没解决K120的问题,还出现新问题,所以伟力的3D版图就彻底没落了,只能吃点老本回到K110改良出了个110S改良版本。

我是2018年才回到魔界的,K120主板到底是啥问题我也不清楚,反正我2018在官方买了一台、闲鱼买了两台都是新单机,至今主板未出现过任何问题,原装舵机倒是波波脆一炸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伟力K120实在太出众了,但要换舵机和主马达才能永久爽飞

当初就是主板和舵机问题毁了这机,导致后面的 ...

那k130现在怎么样 刚买了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k130现在怎么样 刚买了一个

K130就是个LJ,我当初入模的时候,就是在K130和M2之间做选择。先选择了K130,然后各种烧。赶紧咸鱼出掉了,入了M2,一直飞到至今。后来入了S2,又觉得M2比S2差很多。哈哈

网友:
k130确实垃圾,有一种半成品的感觉

网友:
电机发热很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k130现在怎么样 刚买了一个

其实我对K130还挺有感情的,垃圾只是别人口中说的,我接触航模直升机已有15年,但前面十年其实都是在玩悬停模式,长期停留在在4通单桨正飞三个面悬停和局部航线,K130刚好处于我技术锐变前期,我飞K130的时候还大部分时间还只是正飞飞航线,最后改了2206马达直驱后2019年的春节还带回老家在祖屋门前的农田实现了人生“第一翻”,那时候不会控制螺距一个大翻滚要十几米直径,之后炸断尾管就没修了一直烂尾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对K130还挺有感情的,垃圾只是别人口中说的,我接触航模直升机已有15年,但前面十年其实都是在玩悬 ...

我感觉旋翼头看着比k120高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k130现在怎么样 刚买了一个

既然买了就好好利用了,其实正常飞行是没问题,如果是3D高手,那就直接扔掉了,这个比以前丘比特V3还是强很多了,就好比现在的OPPO最低级别的手机也比以前的大哥大好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旋翼头看着比k120高级一点

这个旋翼头是FLB的,中联相位臂螺丝比较细,注意炸丢或者螺丝胶打过多拧断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K130就是个LJ,我当初入模的时候,就是在K130和M2之间做选择。先选择了K130,然后各种烧。赶紧咸鱼出掉了 ...

你这种能体会出M2和S2差别的人,太厉害了,把我甩好多条街

网友:
请问图中那部手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玩意的配件部分断供,马达kv太高导致发热严重,而且锁尾不行

网友:
有交流群嘛,带带新手

网友:
有群吗,带带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伟力K120实在太出众了,但要换舵机和主马达才能永久爽飞

当初就是主板和舵机问题毁了这机,导致后面的 ...

有群吗,带带我……

网友D:
其实用伟力k130来改亚拓150x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伟力k130来改亚拓150x不错!

刚开始玩 不会搞 哈哈哈

网友:
LZ都已经买了,先玩玩吧。

这机手感极差,不跟手,尾巴也锁不好。
舵机10炸9扫齿,要飞就得换金属齿的。
电机烫死,齿比不合理,得换少1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