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K8陀螺仪震动分析怎么看 怎么判断震动

楼主(2023-06-07):
模友们知道KBAR K8陀螺仪震动分析怎么看 怎么判断震动呢,之前听群里有模友聊,通过看震动图和数值就能判断震动大致来自于哪里(比如马达、旋翼头、尾巴或者哪里哪里),这个是通过什么来判断的啊,比如大致判断来自哪个区域,又怎么来确定震动来自于哪个部件呢,这个图是今天皮传X3不带旋翼头和十字盘,带了尾桨夹的震动,蓝牙上显示280-300多点 感觉好大哦,用手摸了下感觉是大齿盘和尾波箱 听人家说他们X3不带桨才100多,我这不带旋翼头都接近300了  泪崩啊...........

网友A:
我的X3,2000+震动,好像飞起来也没啥影响

网友B:
可以通过不同时间段,不同油门的震动值来判断。K8阉割了记录功能,需要一个人飞,一个人实时看,比较不方便。

网友C:
应该转起来实时看频谱吧,记得电机转速可以算,主轴,尾轴,根据传动比也可以知道大概转速,也就是频率,看哪个频段震动值大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不同时间段,不同油门的震动值来判断。K8阉割了记录功能,需要一个人飞,一个人实时看,比较不方便 ...

K8 与 V8 在震动值这个功能并无二致

正V8在V5这版一样没有记录功能

网友D:
一个人飞一个人看!
300还算大?
我的2000照飞
能正常锁尾就不要在乎这个震动了!技术第一!

网友E:
x3不带桨,震动小于500就属于是状况不错的,带桨不过1000正常飞

网友F:
自动微调关闭吧,这功能一直开着容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动微调关闭吧,这功能一直开着容易有问题。

自动微调又不是上电就启动的

没按照程序上电一样不会开启的,反倒是两个博士帽里的优化要关掉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3,2000+震动,好像飞起来也没啥影响

一点不影响吗 锁尾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转起来实时看频谱吧,记得电机转速可以算,主轴,尾轴,根据传动比也可以知道大概转速,也就是频率,看 ...

具体怎么计算 能教教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人飞一个人看!
300还算大?
我的2000照飞

我的锁尾的时候就是有点回弹 钟摆和侧摆停顿切换螺距的时候尾巴要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x3不带桨,震动小于500就属于是状况不错的,带桨不过1000正常飞

感觉主要震动来自大齿盘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动微调关闭吧,这功能一直开着容易有问题。

自动优化是关了的 只有在优化的时候打开一下  这个应该不影响震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不影响吗 锁尾怎么样

一点都不影响、两千多还好。不要超三千问题不大,我之前尾轴弯了,超三千,螺距都抽风了

网友G:
大桨拆了带小桨开80油门,用手摸就知道哪里震动大,注意安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桨拆了带小桨开80油门,用手摸就知道哪里震动大,注意安全就行。

要做这个操作记得两件事
1.记得把尾拉杆拆下.
2.人不要跟尾桨站同一边.

网友H:
要看飞机实时震动值才有效,用手机录屏功能,录取几十秒的悬停时震动值变化的视频,回看就知道你悬停震动值大概的范围,每个机不同的我自己对自己的飞机一般悬停震动五六百就可以了,以前很纠结这值实际飞多了后就不再纠结有时七八百也可以,主要还是悬停后看尾垂翼有没有虚影,有虚影震动必大,而且这对尾波箱寿命有害。频谱图只是一个大概,两三千转的震动值一般是主旋翼部分,我一次在三千转左右有一个高峰波震动值大概一百多,把大桨中联拆了重装后这个值降到六十多,搞定!一万转以上的可以判定为尾巴部分,有一个特别高的波峰就是,再往后的高频波峰不高的可以忽略了,这个波峰你其实不用看也行,飞机震动值主要就是尾巴来的,有时震动值减不下去看看频谱图主要是减其他地方的震动,就像我前面减掉了主旋翼的震动值那样。我的机要求是卸尾拉杆、去大桨、留尾桨的震动值在300一下就行了,这样悬停震动值可以四五百五六百的样子,每个人的机不同所以不需要模仿我的数值!
        卸尾拉杆、去大桨没上尾桨前让飞机转起来,手摸尾垂翼感受一下没大小桨时的震动感觉,方便后面上了尾桨后在减震时的比对,前提是没大小桨时整机震动值已经足够小。
        减震实际最灵敏的是自己的双手,也许有人跟我开始一样看着k8震动值来减震,这个数值我感觉有时会带偏自己,所以这个数值最好用来最后验证,前面都靠手摸尾垂翼来感受,手感觉震动已经最小不能再降了,再看k8震动值必定是很小的。有一种情况就是震动值在三四百时尾垂翼震动感觉又很小,这时减震我只能靠看k8数值来减。
         说了这么多,减震是永远的话题,没有固定死的方式,一个机你飞多了调多了最后对这机的震动值就会有一个概念,这时会很容易调,开始时会迷茫,无他!但手熟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人飞一个人看!
300还算大?
我的2000照飞

过大的震动带来的危害不少哦!螺丝容易松动,翼旋射桨,轴承磨损,飞控性能参数调不高(如感度调不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的X3,2000+震动,好像飞起来也没啥影响

过大的震动带来的危害不少哦!螺丝容易松动,翼旋射桨,轴承磨损,飞控性能参数调不高(如感度调不高)

网友J:
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过大的震动带来的危害不少哦!螺丝容易松动,翼旋射桨,轴承磨损,飞控性能参数调不高(如感度调不高)

确实,我的尾感度才45。。。螺丝有螺丝椒倒是不怕,轴承磨损是肯定的了。推力轴承都磨出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过大的震动带来的危害不少哦!螺丝容易松动,翼旋射桨,轴承磨损,飞控性能参数调不高(如感度调不高)

前几天给大桨做了平衡,震动小了500+左右。来到了1500。。。我不上大桨,只带尾桨震动才150左右。肯定是大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贴

你说的是你的哪个  (我的泰世X3震动终于完美了)  这个帖子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你的哪个  (我的泰世X3震动终于完美了)  这个帖子吗

嗯,看对你有帮助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看飞机实时震动值才有效,用手机录屏功能,录取几十秒的悬停时震动值变化的视频,回看就知道你悬停震动值 ...

谢谢您的回复  学习了 接下来累计经验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看对你有帮助没

我还看了你之前富丽380尾巴震动的帖子  你说是吧推力轴承外装改为了内装解决了震动是吧 我也有一台富丽380 回去改成内装,不带大小桨 震动降到了100左右 果然有效 不过还没有装桨试,有个问题 推力轴承内装会不会磨桨夹内侧呢 你肥下来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J(2023-07-10):
引用 楼主:
我还看了你之前富丽380尾巴震动的帖子  你说是吧推力轴承外装改为了内装解决了震动是吧 我也有一台富丽38 ...

我在使用期内没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使用期内没有啥问题

我改了 同时搞了下其他的地方 现在只带尾桨测试 3000转 震动100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