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一个手摇推拉锯,做做停停的一个月了锯轴那些还没做好

楼主(2023-06-08):
刚入坑,什么材料都要锯切,家住小区楼层房,什么吵杂都不能大,角磨机都是锂电的经常车上随材料带出去切割。看了论坛宝哥的滑台锯很羡慕,切的直,可装N多种锯片锯不同材料,因此也想做一个类似的。

于是买了个二手滑台,小立柱、二手电木板、二手方通,二手燕尾滑台等材料,做做停停的。
目前主体骨架出来了,锯的核心部件也在制作中。
但是锯轴和电机和驱动和调速方式甚至护罩以及接线这些东西,在制作过程中发现问题改正问题反反复复的,每天就晚上有一丁点时间研究,挺浪费时间的。

锯芯还在反复改动中,没拍照,大约图纸见下图

网友A:
建议皮带放轴承外,好换好装

网友B:
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勉强,考虑得越成熟,越周到,做出来的东西就越满意。这个设计很稳,很精确,但是行程有些局促。

网友C:
闲鱼上有一种进口拆机法兰轴承座,安装20内径轴承的,应该不错,里边进口轴承精度可以以,有安装法兰固定

网友:
素质确实高,但这个直来直去旋转摩擦的东西也有声音吧。机械的东西考虑一定要到位,紧卡紧的东西,缺忘一个都配合不起来。我也是想做一个切直线的工具,买的是光轴滑轨,打算配角磨机,做拉杆锯那种的。感觉锯轴一体的更好,这种两个轴承座的不够精密,其实可以简化一下 直接弄个角磨机支架安装上

网友:
这大导程的滚珠丝杆是不是没有普通丝杆好?没有自锁。。。

网友D:
这个机头做成可拆卸的,不切割时其他部件可以组合成雕刻机。
所以太头重脚轻了,
下面可以用工业铝型材做成桌子

网友:
我已经用了好几年,常用的材料都能切,大的小的,长的短的都行,可谓“无敌神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有一种进口拆机法兰轴承座,安装20内径轴承的,应该不错,里边进口轴承精度可以以,有安装法兰固定

用了丝杆轴承座,一个是双轴承一个是单轴承的,12的锯轴16的锯片孔的,已组装但是电机驱动未有成熟稳定的,还没装上去,等会拍照先上传

拍了照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勉强,考虑得越成熟,越周到,做出来的东西就越满意。这个设计很稳,很精确,但是行程有 ...

前后行程600多,车尾箱可以放的几乎极限了,上下行程大了怕不稳所以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头做成可拆卸的,不切割时其他部件可以组合成雕刻机。
所以太头重脚轻了,
下面可以用工业铝型材做 ...

考虑过增加一个木工修边机那种功能的电主轴,铣木板,电木板,铝

楼主:
上班业余时间不多,还要辅导小孩作业,进度很慢
电机是外转子的64的外径,需要个护罩,找了个70直径的不锈钢管,本地店铺只有65和73,没70的,网上买的

回来对比了电机,需要3个耳朵固定护罩,

今天角磨机切小耳朵,切了一点没电了(因为上午角磨机切锯片护罩耗电比较多了把),又要明天接着切了

今晚有一次测试无刷驱动,
上周用电单车驱动 + 电位器(当时手头没握把)调速测试这个电机,高速咔咔响(卖家用良明驱动测试是不会的),
后来拍了个便宜的工具类驱动测试,虽然不会咔咔响但是转速上不去,
昨天不死心又拍了个握把,刚才测试了,霍尔调速的握把 + 电单车驱动,一样高速咔咔响,
卖家测试视频是良明驱动,现在决定还是买个良明的驱动,70元

反正好多时间都在左类似的事

网友E:
都是精密件!

沙发的建议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头做成可拆卸的,不切割时其他部件可以组合成雕刻机。
所以太头重脚轻了,
下面可以用工业铝型材做 ...

目前重量还是很大的,电木板10斤,下边镀锌管4mm厚的15斤,2个小立柱估计5斤以上,横梁25斤,Z轴燕尾滑台14斤,锯芯电机这些不重,估计三四斤,最后加上夹具的话估计有80斤
夹具考虑了下,只有宝哥那种方格框台面适合装夹具,夹紧条状物或者板状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精密件!

沙发的建议有道理

皮带不在轴承座中间的话,锯轴悬挑比较多,皮带又要拉紧,怕轴承座那边精度和刚性不够,所以被迫牺牲皮带安装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皮带放轴承外,好换好装

从受力的均衡性上看,楼主的皮带放这里没毛病,放轴承外反而不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皮带不在轴承座中间的话,锯轴悬挑比较多,皮带又要拉紧,怕轴承座那边精度和刚性不够,所以被迫牺牲皮带 ...

建议直接上锂电角磨机,简化设计制作,把锂电角磨机固定在Z轴上,而且还可以随时拿下来手切,也不用单独再去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直接上锂电角磨机,简化设计制作,把锂电角磨机固定在Z轴上,而且还可以随时拿下来手切,也不用单独 ...

我现在40伏电机和驱动,转速7000多,差不多就是40伏角磨机了,皮带传动代替齿轮传动声音也小很多

楼主:
最近一周主要是电机罩锯片护罩和无刷驱动盒,目前可以上机通电测试了,安静沉稳

网友:
静待效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近一周主要是电机罩锯片护罩和无刷驱动盒,目前可以上机通电测试了,安静沉稳

后续会加自动进刀走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续会加自动进刀走刀的吗?

还没考虑那么远,今天第一次试锯,发现多楔带容易打滑,不知道加涨紧轮有没有作用,不然的话就要改同步带了

楼主:
另外就这个现状的话,底板框架和立柱的刚性不够,锯片不锋利的给进又快话会让刀,估计如果有桌子固定刚性会好很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就这个现状的话,底板框架和立柱的刚性不够,锯片不锋利的给进又快话会让刀,估计如果有桌子固定刚性会 ...

估计加固后重量大了,又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加固后重量大了,又搬不动。

是的,所以我计划不加固了,动力是没问题的,先把皮带处理下先,一般锯的动作动力足够锯片不钝的话不需要多大外力的,像手提锯很轻松就锯过去的。

楼主:
假期抽空锯了铝条和铝板,皮带拉紧了动力刷刷的,电木板钻了孔可以用G型夹固定铝板了,不过夹子高了点和电机干涉了要换个矮个子夹子

然后就是锯片护罩和吸尘的问题,做了个护罩,但是2个螺丝固定后不贴实需要加2个螺丝,吸尘是个单独的系统难度较大,大家给点意见要不要给配个40V吸尘装置?

网友:
效果如何呢

楼主:
效率是绝对达到效果了,木工锯片铝锯片砂轮片这些通杀,反正转速可调,功率也暴力,夹具正在丰富,条状板状块状物体都可以夹紧。
锯片护罩2个螺丝固定不贴密改为4个螺丝了,吸尘暂时不考虑和机器一体,反正家里有2个充电吸尘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效率是绝对达到效果了,木工锯片铝锯片砂轮片这些通杀,反正转速可调,功率也暴力,夹具正在丰富,条状板 ...

三轴电控小圆锯,挺好玩的。用薄的锯片铣刀干铁,噪音大,为了耳朵基本不敢上高速,功率带来噪音。看起来你这个动力扭矩也不太大,刀片大,没卡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轴电控小圆锯,挺好玩的。用薄的锯片铣刀干铁,噪音大,为了耳朵基本不敢上高速,功率带来噪音。看起来 ...

锯片铣刀噪音太大,看他用的像是冷切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轴电控小圆锯,挺好玩的。用薄的锯片铣刀干铁,噪音大,为了耳朵基本不敢上高速,功率带来噪音。看起来 ...

大的这个锯片从不卡锯,反而上面那个直径63锯片总是粘铝然后卡锯,功率相当于40伏角磨机,如果你用过20伏角磨机你就知道功率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这个锯片从不卡锯,反而上面那个直径63锯片总是粘铝然后卡锯,功率相当于40伏角磨机,如果你用过20伏 ...

没用过角磨机。用过手电钻带小轴,结构刚性不行完全失败,铣刀总是卡死然后拧断联轴器。后来用铣刀轴测试,小扭矩也能用,硬铝搞得多软铝搞得少,慢慢走刀没因为黏刀卡死。黏刀放点油可能也会好点。

楼主:
用习惯了还是效率很高,锯片一张不到2元,开料快,23*105截面的7075铝合金1分钟搞掂。

网友(2023-09-04):
我又来了。进度怎么样了

网友:
兄弟,发个三围照片看看!

网友(2023-10-09):
我也做了个小号的,类似卧式铣床一样,只能切小料

网友:
做的很好,学习

网友(2023-12-11):
引用 楼主:
用习惯了还是效率很高,锯片一张不到2元,开料快,23*105截面的7075铝合金1分钟搞掂。

2元一片?

普通的木工合金锯片(4寸,直径100左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