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在路上了,心里百感交集!

楼主(2023-06-09):
一直心仪这个小鸡,工作繁忙,5,6年没飞了,NX4也给忘了,终于想起来下单了,遗憾的是现在NX4都没有短尾的了,尾巴长就长点吧,也长不了多少,还方便改装。现在就座等2周收货了,想想有点小激动

网友A:
在哪买的?我也想整套,另外请问下油你在哪买的

网友A:
也喜欢nx4这种机子大了我可能胎不缩而且我也不会3d就飞飞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买的?我也想整套,另外请问下油你在哪买的

我休闲飞,动力要求不高,自配素油。某宝店搜 昭意电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喜欢nx4这种机子大了我可能胎不缩而且我也不会3d就飞飞航线

这个级别的机刚刚好,比450级别稳,皮实。有没有大机那么大的心理压力,感觉更适合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休闲飞,动力要求不高,自配素油。某宝店搜  昭意电气

求自配油怎么配的在哪买的
甲醇,我之前买的油还可以最近买的油不行发动机不燃或者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自配油怎么配的在哪买的
甲醇,我之前买的油还可以最近买的油不行发动机不燃或者熄火

蓖麻油,甲醇1:10,蓖麻油直接搜 甲醇有点范忌讳,搜工业酒精,电子清洗剂,拔火罐燃料啥的,和商家确认下,浓度95%以上就行了,纯度不要求,含水量不要高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蓖麻油,甲醇1:10,蓖麻油直接搜 甲醇有点范忌讳,搜工业酒精,电子清洗剂,拔火罐燃料啥的,和商家确认 ...

好的,谢谢

网友B:
咋一看还以为10年前的帖子,原来是今天新开的,恭喜楼主喜提NX4,我这人有点孩子心志,一旦自己的喜欢的东西买了就不会转让给别人了,,,在这跟楼主说声抱歉未能割舍一台爱机给你,我现在手上就拼了一台OS37短尾的原型机,已经组装好准备随时试飞,但我进过油的发动机太多怕维护不过来,所以就推迟了首飞计划,先把手上的雷虎56发动机的那台搞好,按顺序一台一台来,T10那台还需要整理下布线和研究MB定速,正常飞行现在是没问题了,发热能控制住了,大热天连续不停的飞完一箱油也不会熄火了

网友C:
油机还是600起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机还是600起步吧

我刚搞了台600,确实从机身结构来说是600机比较靠谱点,NX4最接近600的结构,但小油机也挺好了,我昨天第一次启动OS37发动机,被发动机的声音迷倒了,和全球鹰和50发动机不一样另外一个种感觉,而且是一把就着车了,油针没动过,不知道前机主放了多少年,可惜第一箱油就被我炸了,损失大桨、前伞齿两个,换了接着飞

炸鸡的原因我自己也知道竟然当时麻木了还存侥幸心理,其实及时关闭风门就不会炸鸡了,就是发动机最后几滴油的时候转速会瞬间提高一倍,我的ESKY陀螺仪受不了那么大的震动L舵炸鸡,最猛的力度炸鸡,大桨扫地炸断,尾桨炸断,尾轴炸歪,其他完好,换了个备用尾波继续飞,第二箱油不敢烧到最后一滴油了,提前关闭风门,这机的怠速竟然非常低,最底风门发动机都不熄灭,只有掐尾油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机还是600起步吧

600结构确实小机不能比的,要靠谱许多,不过NX4也算是600的简化版了,动力比600好些,3D比600好

我昨天第一次启动OS37发动机,竟然一把着车,声音比50机又是另一番韵味

网友D:
牛叉4现在还能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牛叉4现在还能买到?

有啥不能买的,只是官方一台全新空机价格等于闲鱼一台整机的价格,看你怎么选择了,这个算不太离谱的了,你看X5官方一台空机的价格闲鱼不到一半价格就可以收一台整机,我又收了一台,因为追逐潮流的摩友都称这些为垃圾货所以卖的便宜也在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啥不能买的,只是官方一台全新空机价格等于闲鱼一台整机的价格,看你怎么选择了,这个算不太离谱的了, ...

其实新机炸一次就变成旧机了,我那台雷虎56H发动机的是全新的NX4空机拼的,结果在发动机刚调好没几分钟就炸了,现在是第一台被解体的NX4的,部件都被拆作新侧板重新拼一台了,不过炸鸡那次也怪我,因为上一次另外一台炸鸡把这套新空机的大齿总成拿去用了,这台新机的大齿总成的单向反而是旧的,碰上雷虎56H这种暴力的发动机结果就空翻的时候爆单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一看还以为10年前的帖子,原来是今天新开的,恭喜楼主喜提NX4,我这人有点孩子心志,一旦自己的喜欢的东 ...

小事情,我买的基础版,也打算装30多级的发动机,我的T10配件齐全,也可以装T10,问题是现在我感觉甲醇比汽油好买,装T10烧甲醇感觉又还不如用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机还是600起步吧

30多级的发动机已经很好调了,甲醇车一般10多级一样跑得嗷嗷的,我现役机型中出场率最高的不是600,700,而是便于携带的天翼500n,玩个乐呵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啥不能买的,只是官方一台全新空机价格等于闲鱼一台整机的价格,看你怎么选择了,这个算不太离谱的了, ...

我是早感觉模届一直存在鼓励高消费的不良之风,便宜就代表不好,反正我想不明白一个舵机,电机这些卖1k多
虽然贵的东西有贵的道理,但便宜的东西也不是便宜得一无是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多级的发动机已经很好调了,甲醇车一般10多级一样跑得嗷嗷的,我现役机型中出场率最高的不是600,700, ...

我这台OS37不知道在前机主那里放了多少年,我拿到装好了两个星期没启动,上个周末启动吸油一圈一把着车,声音贼好听,起飞也是直接起飞,油针没动过,烟度差不多,只不过是没想到以为OS37会比50省油很多一会就烧完了不舍得熄火,结果最后几滴油发动机转速提高了一倍多震动太大陀螺仪受不了,这个ESKY陀螺仪本身就是为了方便暂时装上调机用的,没想到这次后果这么严重,发动机最猛的时候炸鸡,我有预判会炸鸡竟然没反应过来切熄火开关,大桨扫地后才切熄火开关,结果发动机斜躺地上也还在转,怠速非常低,风门完全关闭了都还在转,最后只有掐住油管才彻底熄火了,大桨尾桨全扫断,尾轴歪,前面两个伞齿扫了,小齿也扫了,换上新配件继续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早感觉模届一直存在鼓励高消费的不良之风,便宜就代表不好,反正我想不明白一个舵机,电机这些卖1k多 ...

我现在收机的原则是原版空机的价格收整机,甚至更低,像我最新收的X5,2K收了准新整机带一套备用头尾旋翼头还有一堆配件
NX4平均收购价格在2800左右,机子基本都是准新的不是旧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OS37不知道在前机主那里放了多少年,我拿到装好了两个星期没启动,上个周末启动吸油一圈一把着车, ...

油箱最后那点油是容易突然提高转速,我会提前降落。以前玩车的时候就发现,本来怠速停着,突然一个箭步冲出去卡别人车底取不出来,那个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收机的原则是原版空机的价格收整机,甚至更低,像我最新收的X5,2K收了准新整机带一套备用头尾旋翼 ...

我买新空机的原因是配件足够多,够装好几部机,收整机反而重复投资了。而且也比较烦二手机螺丝胶厚重,少个垫片不顺滑这些问题,就干脆买新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事情,我买的基础版,也打算装30多级的发动机,我的T10配件齐全,也可以装T10,问题是现在我感觉甲醇比 ...

我现在最爽的一台NX4是T10那台,装得MB陀螺仪,这台是整机收过来了,之前发动机一直没调好,汽油也飞过,后来换了那台备用机的化油器才进入状态了,原机主本来也有三台NX4,出我两台,一台全新原包装空机带全新T10发动机,一台T10发动机的整机,还有一台OS37发动机版本的他自己留着

我准备换大K8了,小K8还是不行,壳子都烂了几台,震动太大,等这周三个FUTABA接收机到货全面换大K8,接着研究定速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新空机的原因是配件足够多,够装好几部机,收整机反而重复投资了。而且也比较烦二手机螺丝胶厚重,少 ...

我已经扭断了两次50发动机的固定螺丝,现在拆机都非常小心,碰到不怎么拧的动的螺丝第一时间给它用电洛铁加热后再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扭断了两次50发动机的固定螺丝,现在拆机都非常小心,碰到不怎么拧的动的螺丝第一时间给它用电洛铁 ...

加个微信啊大哥

网友:
我T10那台已经飞断了离合器底座那两颗M3固定螺丝,固定座凸出两个螺丝座都磨平了,还是及时发现异常降落无炸鸡

怪不得NX4没能延续辉煌,这机子不耐操,才没飞几次,上次是雷虎56发动机好不容易调好了飞两箱油就空中爆单向炸鸡,这次是T10发动机也调好了没飞几箱油离合固定螺丝竟然扭断了,离合器底座都磨平了,此机只适合收藏了,要经常飞还得飞TG55N,我已经在装机了,本地大佬群都是这机,有六七台,爆飞都没事,皮带直驱,方形尾管非常省事

网友:
我看600N的50发动机离合器底座都是两颗大大的M4螺丝固定,之前没想到,全球鹰那么小的发动机的启动风扇都是两颗M3螺丝固定,这NX4这么大的机子竟然也是M3固定,大意了,看来得自己定做一批7075的离合器底座才能爽飞,那台T10都是原装的除了换了个新的化油器啥都没动过,也没拆过离合器,竟然螺丝就断了,我刚开始还以为是螺丝胶热了螺丝松了,后来发现是两颗螺丝直接断了,凸出的两个螺丝孔也被磨平了

网友:
我好多都是加了微信就没说话了,在这里还可以经常回复,还是这样好啊,类似校园的BBS论坛

网友:
可以感受到楼主的心情,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