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添一台2号炮塔铣

楼主(2023-06-09):
去年弄了个工作室,面积有点小,接近20个平方,因为是门面,比以前底楼住宅搬运方便多了,开始慢慢琢磨换设备,卖掉华飞210,买了台cm6125的上半部分,不过目前还没弄好,最近闲鱼看到一台2号炮塔铣,虽然台面有点锈,但其它部分成色不错,看得出来很少用,卖家说是松下音响公司里的设备,查了很久都查不到这个牌子是哪的,有知道的兄弟们麻烦告知一下这台铣床出处。今天到货,感觉不错,x轴摇动顺滑,y轴擦一擦估计也没问题。好像还缺点小东西。等车床和铣床基本整理出来再发工作室照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口水呀,有地方还得是炮塔呀,钻,镗,铣精度高

楼主:
我的工作室只有单相电,用这个还需要改一下电机接线,还有变压器的接线,配个变频器直接给电机供电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工作室只有单相电,用这个还需要改一下电机接线,还有变压器的接线,配个变频器直接给电机供电才行

最好还是申请三相电,用变频器会失去很多原有功能,改起开很麻烦,原电箱就用不成了

网友:
申请三相充电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申请三相电,用变频器会失去很多原有功能,改起开很麻烦,原电箱就用不成了

只在电机前接变频器,其它地方不影响功能吧?现在申请三相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在电机前接变频器,其它地方不影响功能吧?现在申请三相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变频器不允许断电开关,用老电路控制开关变频器会报故障,所以老电路和变频器不兼容,只能二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不允许断电开关,用老电路控制开关变频器会报故障,所以老电路和变频器不兼容,只能二选一

变频器负载端不能有开关吧?输入端应该可以接开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负载端不能有开关吧?输入端应该可以接开关的?

输入端并不能起到开关作用,开关需要手动操作变频器,所以旧电路依旧不起作用

网友A:
不用旧电路也没啥影响,不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旧电路也没啥影响,不攻丝

这个问题不算大,应该不难解决,大不了变频器滤波后接三相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旧电路也没啥影响,不攻丝

你的意思是炮塔铣的电机是双速?我今天没来得及细看,不过你看看这个机头调速开关,只有正反转,没有高低速,按理说这个应该是单速电机,所以改变频应该不影响速度档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炮塔铣的电机是双速?我今天没来得及细看,不过你看看这个机头调速开关,只有正反转,没有高低 ...

买这东西回来不摆几桌哪里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东西回来不摆几桌哪里得。

就这废铁价买的要摆几桌怕是倒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东西回来不摆几桌哪里得。

不过说实话,哪怕是找一个人一起喝点小酒庆祝都找不到,身边就没同好,玩铁就是孤独的爱好,想想都有点悲哀,只能在这里发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说实话,哪怕是找一个人一起喝点小酒庆祝都找不到,身边就没同好,玩铁就是孤独的爱好,想想都有点悲 ...

其实你能搞到一楼门面来玩,已经解决了最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旧电路也没啥影响,不攻丝

今天有时间,仔细看了下,的确是双速电机,调速开关在电机上,不过我有个15kw380变220行灯变压器,可以把220升压到380,再给炮塔供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找个380v2.2kw变频器固定在50hz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能搞到一楼门面来玩,已经解决了最大的问题

就是面积太小,电焊这些工作比较不方便

网友:
炮塔没有单相的吗?

网友:
三相电可以用这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