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极炸鸡图有颗螺丝松了空中掉了

楼主(2023-06-10):
水极炸鸡图有颗螺丝松了空中掉了导致尾巴自旋

网友A:
Raw700因为有李大的配件,我感觉炸鸡成本比Raw580低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aw700因为有李大的配件,我感觉炸鸡成本比Raw580低得多.

直接从李大哪里买个空机行吗?

网友:
这事我也经历过  秒切熄火  尽量控制舵面 拉平  最后没事

网友:
尾巴自旋最难救、、、特别是自旋非常快那种

网友C:
心在滴血 最少2K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心在滴血 最少2K起步

不用,他这个不是SA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李大哪里买个空机行吗?

也有空机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心在滴血 最少2K起步

机身金属件没有sab的logo这是复刻版

网友:
炸鸡常有,昨天我第一次启动OS37发动机,飞到最后一滴油我有预感要炸鸡最后都没制止,其实就是及时切熄火开关,结果想让发动机烧完最后一滴油自动熄火,最后几滴油发动机转速提高了一倍陀螺仪受不了这么的大的震动L舵炸鸡,发动机最猛的时候炸鸡,破坏力度有多大可想而知,而且炸鸡后发动机都没熄火,躺在地上继续响,不过油门比怠速还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w700因为有李大的配件,我感觉炸鸡成本比Raw580低得多.

龙哥深有体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身金属件没有sab的logo这是复刻版

李大天才那的

网友E:
李大天才?还有这个牌子?  什么渠道可以买到这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李大天才?还有这个牌子?  什么渠道可以买到这机器啊

显鱼

网友:
这个复刻版飞起来和原厂手感有差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