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铁炉子失败

楼主(2023-06-11):
想玩玩炉子化铁,买了耐火泥做了个炉子,还有焦炭。
       第一次买焦炭河南卖家发了普通煤炭过来,碳的温度明显不够,想化螺丝钉,可是螺丝钉连颜色都不怎么红,别说熔化了。
       第二次买了真正的焦炭,炉温明显提高但是化不了螺丝钉,照理说焦炭的温度可以达到2000°应该可以化钢材啊,分析下原因可能是炉子太小了保温不好,但是我看补锅匠的炉子比我的还小也能化铁,不过补锅匠化的是铸铁,铸铁的熔点较低,下次试试铸铁,再不行就上高频
加碳

点火

加热

炉子烧了两小时,螺丝钉还是没化

最后的样子,发现钢铁不是那么好炼的

网友A:
少量化铁用电弧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量化铁用电弧炉

准备用电焊机改一个电弧炉

网友:
搞个测温枪看看温度超过1760度没?把炉身多增加几个进风口,提高供氧量,炉囗盖个瓦片遮一个,提高点温度。

网友:
把炉身加高一倍,增加焦炭量,换个大风机。

网友B:
连炉盖都没有,温度怎么起得来?化铁还是算了吧,即使换高频炉也不行,化个铜、铝估计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炉盖都没有,温度怎么起得来?化铁还是算了吧,即使换高频炉也不行,化个铜、铝估计还行,

盖子还是有的

网友:
化铜铝试试

网友C:
这个盖子不行,最好是耐火砖,哪怕盖个瓦片也比你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盖子不行,最好是耐火砖,哪怕盖个瓦片也比你这好!

盖子就是用耐火土做的,上面的铁皮是模具

网友:
上面加保温盖试试

网友:
化不了,就是炉温不够,温度到了,你那盖子都会化掉。

网友:
自己熔铁就是找个征服感,其实熔出来那点点黑铁块真没啥用

网友:
动手达人!

网友:
这么高的火焰,化痰都不行,进风量太大了,当然其他方面也有问题,首先炉子就小了,炉子小煤炭就少,煤炭那点温度都不够散发的,盖子也需要保温,如果不想做大的改动,换盖子,然后用纯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子就是用耐火土做的,上面的铁皮是模具

火焰从正中间直接喷出不科学,应该让火焰从侧面出,盖子中间把热量反射回去要好些

网友:
钢铁很难融化,业余条件下,一千四五百度的温度。。 融化黄铜可以试试

网友D:
喷氧试试,动手做台氧气机,10~20L就可以了,立马变蓝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氧试试,动手做台氧气机,10~20L就可以了,立马变蓝焰。

氧气机怎么做?

网友E:
你这不是融铁的焦炭  从新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不是融铁的焦炭  从新买吧

不是吧大哥,已经买了两次煤了,第一次卖家发假货发了普通煤炭,第二次是焦炭了还要分熔铁的?

网友:
是的  高炉焦热量大

网友:
分子筛、大流量低压气泵.....网上有售

网友:
直接整瓶装的氧气,加个阀门到进气口混合,蓝色火焰出来,炉子盖子都能化了

网友F:
少量的熔化铁,可以直接买套氩弧焊,电流大的机器化个螺丝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少量的熔化铁,可以直接买套氩弧焊,电流大的机器化个螺丝很轻松

氩弧焊怎么在坩埚里熔金属呢?

网友:
再搞下去要高炉炼钢啦

网友G:
温度慢慢升!炉子保温效果不行,风机吹得厉害了 出来的火苗都散出来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温度慢慢升!炉子保温效果不行,风机吹得厉害了 出来的火苗都散出来热量

补锅匠的炉子比这个还小,还简陋,但是也能化铁,不过补锅匠化的是铸铁熔点低才1200左右,我化的螺丝钉是钢的熔化温度1400多度。

网友:
炼钢还是用电弧炉吧。

网友(2023-08-27):
哈哈,你加个盖子试试~

网友:
玩低温的金属吧

网友:
炉底加风了吗,吹风机伺候才行,敞着口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