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XIANG新鸡 EC135

楼主(2023-06-12):
  谢谢各位模友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才有动力做一些大家喜欢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通机?

智能六通道定高定点 可以倒飞

网友B:
细节做的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节做的真不错。

谢谢夸奖

网友C:
尾电机是无刷吗?

网友D:
外观真漂亮,就是那个遥控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是无刷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真漂亮,就是那个遥控有点**。

遥控器F09--S 那款高端的也可以用

网友:
这机可以换一个壳改成1/35的直9吗?

网友:
做不了涵道为啥不做没有涵道的145

网友:
颜值爆表

网友:
这机有futaba的接收机版本么?

网友E:
最大的败笔是不能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的败笔是不能换控,

大疆的也不换。

楼主:
暂时没有出

楼主:
可以兼容F09-S这款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大的败笔是不能换控,

能换控的一般都是当普通3D用户用了,这个也理解,这个是针对市民大众都可以飞的,像大疆的飞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