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毁----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23-06-12):
原厂2858---2500KV,80A电调,4S电池。正常行驶不一会船就失去动力,捞上来一股糊味。

用3S跑就没事,不过也怀疑是水冷系统效率不高,排出孔的出水稀稀拉拉的。

我准备两路进水,电机用新改件,电调用原厂吸水舵。

网友:
电机确定支持4S吗

网友:
浆大了超负荷

网友:
1电机质量太拉夸
2浆大了,按配置435以下。或者船太重,造成负载

网友A:
你这明显是负载太大和散热没有多大的关系,电机烧了无非是船没起划阻力大负载大、或者桨大了负载大。这种大负载产生的高温不是靠改善水冷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明显是负载太大和散热没有多大的关系,电机烧了无非是船没起划阻力大负载大、或者桨大了负载大。这种大 ...

我也感觉船不怎么起划,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船不怎么起划,是什么原因呢?

我看你这船应该是用的是软轴吧?是软轴可以调整入水角度啊!

网友:
得意上发帖的是你吗

网友(2023-08-27):
电压高,导致电流大,导致发热高,水冷不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