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动力磨头…

楼主(2023-06-12):
话说这土磨头已做完有一段时间了,今日有时间拿出来试了下。一个小轴磨的像啃的,夹头还老掉下来。请大家给诊断一下。
1:磨削不光滑是砂轮问题还是进刀量大了?还是砂轮质量问题?还是动力不够?我这动力是775,三比一降速电压12伏。
2:磨头时不时的就掉下来了,是振动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可不可以在轴上涂点502用胶粘上?

效果不好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叫钻夹头吧,你这个钻夹头,靠的是锥度摩擦,一般用于钻孔受力。有螺纹连接的,比你这个结实。

网友:
手电钻那种就是螺纹连接的,或者直接换一体筒夹主轴

网友:
把转速降低再低慢慢磨看看。

网友:
个人感觉啊,应该是主轴直接固定砂轮,砂轮内孔直径和主轴应该一样。用钻夹头呢,晃动大。另外砂轮是不是粒度太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用夹头的的初衷是我主要是做些模型小件,用的是小砂轮,小砂轮都是带柄的而且柄的粗细不一,所以就用了钻夹头。另外用的这个砂轮片可能太粗引起振动。慢慢在改吧。

网友:
一是转速低了,估计你用的小砂轮,磨削线速度低了,磨不光。
二是用钻夹同心度低,夹砂轮柄后整体伸出轴承位就长了,刚性差振动。
        改:一是把皮带轮互换。二是去掉钻夹头,砂轮直接固定在主轴上,加个安全罩,使用修正砂轮同心,吃刀要微小,必要时加磨削液。

网友:
改成铣夹头说不定就能用了,不过这电机声音也不小,不如直接买个电磨呢,转速还快点,买电磨切记要买头部有一段圆柱的比较好固定,调速的最好。

网友A:
钻夹头只能垂直受力,横向力会掉,砂轮必须把轴锁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夹头只能垂直受力,横向力会掉,砂轮必须把轴锁紧才行。

看来得换轴了。

网友:
主轴结构要优化,动力,传动要加强。运动部件至少要做静平衡

网友B:
1、砂轮要修过,那种带柄的砂轮头我用在手持打磨机上,最小的3mm的那种转起来就很稳,直径10左右的转起来就会摆,用金刚石修下会好些。
2、钻夹头的同轴度可能不好,要是转速太高也会导致抖动。
3、给进要足够小,或者足够大,小可以减小产生的震动,大会产生足够的阻尼来抑制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砂轮要修过,那种带柄的砂轮头我用在手持打磨机上,最小的3mm的那种转起来就很稳,直径10左右的转起来就 ...

谢谢指导,后续有时间再改改看。

网友C:
钻夹头不行的。
换ER加长杆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夹头不行的。
换ER加长杆 没问题。

准备换er杆

网友D:
可以钻得动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钻得动什么材料

看帖不认真,这不是钻孔用的。

网友E:
不能用钻夹头,同心度不行,吃力也不行。需要用轴和空心砂轮固定,用砂轮笔修正,保证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用钻夹头,同心度不行,吃力也不行。需要用轴和空心砂轮固定,用砂轮笔修正,保证同心度

恩,只接受大家的建议换er杆,再买个砂轮修正工具。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只接受大家的建议换er杆,再买个砂轮修正工具。谢谢您的建议。

更新了吗   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感觉可能换了er效果也不好, 看样子主轴精度和刚度不足 转速也不够。 拿个砂纸手捏住 开个600转 砂一下

网友F:
径向的积累公差太大,这个结构不适合。换个碗型砂轮试试端面磨削。

网友G(2023-08-30):
钻夹头不适合侧向受力。磨东西床子要有强度。要想磨得光滑,砂轮直径小。颗粒就要细一些。钻速越高光洁度越好。进给要少,以防砂轮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