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回转工作台修复 拆不开了,求救坛友!

楼主(2023-06-12):
本人捡垃圾 捡了一个环球牌 TS160A 回转工作台,本想着配合我的7016 凑合用。不想捡漏 漏到坑里面了。
200买的 缺手轮,当时全面卡死 油窗破裂,灌了一点WD40 砸开油窗看 里面齿轮没生锈,就入手了。回到家 能拆的螺丝 全拆了,用塞铁 塞入T型槽 左右敲击。目前工作台能顺利转动了
可是实在是拆不下工作台。 我用垫铁 垫高砸屁股也砸不出来。  屁股上有两颗一字螺丝 实在拧不动。烧焊大法 也只能拧个 10度就锁死 然后断螺丝。

请拆过的 帮助我! 我该如何能把台面砸出来。
怎么砸也纹丝不动
注! 最新进展, 一心一意想着砸开全面清洁修复,忘了最本质的初衷是能正常使用。 结果我发现 经过几天的 WD40浸润 和锤子的敲打。 全部机械结构已经可以顺畅转动。。。。  直接从破碎的油窗 灌入汽油浸泡清洗  重新加入齿轮油。 把外表  进行了除锈。 已经可以正常工作,虽然精度差点 但配合7016钻铣床 也算卧龙配凤雏了。
感谢上面的大佬 建言献策 。再次就不一一感谢了  论坛需要各位的发言,才能保持生命力。 玩家需要保持热情 才不至于让这一屋机械变成破铜烂铁从而进入废品站。

铭牌

铭牌

螺母都以拆除

螺母都以拆除

螺丝拆除

螺丝拆除

螺丝拆除

螺丝拆除

两个一字螺丝烧焊也拆不掉

两个一字螺丝烧焊也拆不掉

里面没锈 能转

里面没锈 能转

我这样砸 怎么砸也纹丝不动

我这样砸 怎么砸也纹丝不动

网友:
这东西不能砸,铸铁的,小心断了

网友A:
送到车床加工门市,老师傅分分钟帮你搞定

网友B:
是不是要先把蜗杆拆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到车床加工门市,老师傅分分钟帮你搞定

还是要玩过这款 熟悉的人才会拆。 实在不行 改成手扳 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先把蜗杆拆出来啊???

我看了很多拆卸视频  这种一体的应该不用拆。现在螺杆已经不干涉了 工作台能自由旋转  就是砸不出来

网友:
能用拆不了别硬拆,别眯眼整瞎不好。

网友:
兄弟,我前几天刚拆了一个,差点拆废了,这个必须先拆螺杆,你说不干涉我觉得不可能,不管怎样,肯定是先拆螺杆

网友:
不能硬砸,这玩意儿拆对顺序很轻松就下来了,我底部是六个螺丝,你这两个螺丝作用如果跟我的一样,那么很不幸我告诉你,必须要钻掉这两个螺丝才能拿下圆盘,这两个螺丝是连着两块压板,而这两块压板的作用就是压住圆盘,否则只靠中心那一点点的小轴,圆盘是不稳的

网友:
我当时拆底部螺丝的时候很容易就拆下来了,难拆的是蜗杆,我这个蜗杆挺坑的,必须转对方向才能取出来,当时不知道,砸坏了几个齿轮才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