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频之后遥控器和接收机上的通道对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23-06-13):
我有一颗接收机,有默认的通道顺序,不知道怎么回事,与T-lite对频之后,副翼通道对应到遥控的升降通道上去了,升降与遥控的油门对应,基本上是乱了。而遥控器的设置都是正常的AETR顺序。请问有知道原因的大侠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A:
美国手日本手中国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手日本手中国手的问题?

opentx系统页面里试过AETR,2.美国手没有改变。而且以前用富斯制式的接收机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mode2
也可能接收机比较特殊,也可以输入输出混控里面交换通道,比较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2
也可能接收机比较特殊,也可以输入输出混控里面交换通道,比较灵活

在混动里通过改变调换了过来了,总感觉很怪。

网友:
开放系统不稳定乱了正常,本事就是个辣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