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前几次飞的好好的,现在遥控器放飞机旁边

楼主(2023-06-13):
现在要靠近飞机,打舵才有反应,拿远了就没反应。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天线断了,遥控和接收板子都看下

网友:
天线问题,导致信号发射不远

楼主:
没有摔    就换了下电调插头xt30

楼主:
检查了飞机的,天线都没问题。

网友:
换个遥控器看看,总不能一直用x6吧

网友:
飞机炸过吧,可能飞机上天线焊点虚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