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电机,电调和配合。

楼主(2023-06-14):
天蝎星Scorpion HKII-4530-540KV 马达
  • 电机KV/伏数:540KV RPM/ 伏
  • 最高持续电流:115安培
  • 最高持续功率:4800瓦
  • 最高峰值电流:250安培(约2秒)
  • 最高峰值功率:11000瓦(约2秒)
  • 供电规格:12S

亚拓ALIGN 700/800系列电直850MX无刷马达

輸入電壓:12S
●電流:115A/250A(2sec)
●輸出功率:5100W/11000W(2sec)

上面是蝎子4530 和亚拓850mx电机以及130a和200a电调的参数。
可以看出两个电机的持续输出都是115a,按照这个电流来说130a完全够用。
另外还有个2秒的瞬间输出,都为250a,在130a电调中瞬间最高为160a,还是差那么一丢丢。
用到200a,才有250a的输出。
那么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问题一、电机就是线和磁铁,这个115a的电流是谁来控制?会不会出现我用130a电调,就过130a电流,用200a电调就过200a电流。
想想这样应当是不对的,如果电流过大,线不一定抗得住,很容易就烧了。
那么电机没芯片,怎么和电调进行通讯呢?电调怎么知道电机需要多少电流,又是哪2秒需要250a电流呢?
问题二、130a和200a飞起来差别大吗?

网友:
电流大小是线圈大小,匝数和负载大小决定的。一般线圈都是固定的,所以影响电流大小的是负载的大小。螺距打猛了,电流自然就大。现在飞机功率要求巨大,为了减轻重量,电机线圈都是过载运行,力求榨干最后一点动力,所以发热大,长时间使用会烧线圈。

网友A:
可以简单理解成马达会吸电流,负载越大吸得越多,而电调标称电流就是能被吸多少
电流大小不需要通信,负载大了马达的“胃口”自然变大;电调也不是固定输出多少电流,而是马达吸得越多就给出去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单理解成马达会吸电流,负载越大吸得越多,而电调标称电流就是能被吸多少
电流大小不需要通信,负载 ...

这个意思就是电机的功率不是电机本身决定的,而是电调决定的?
那么我如果装个200或者300a电调,一直保持高负载工作,不一会电机就烧了?
比如我用18度螺距,去吊50kg负载。
按这个逻辑,我用120a的电调可能吊不起来,但是电机不会烧,用300a的能吊起来,但是电机会烧?

网友:
我离解答楼主的问题能力还相差很远,还在学习各种理论中,,,,,
不过我想这种事情业余摩友都能搞明白那大家都可以去造马达和电调了,麦克斯韦理论离实用还有一大堆技术员夹在中间,有的是靠理论指导实验,有的是靠实验数据反推理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意思就是电机的功率不是电机本身决定的,而是电调决定的?
那么我如果装个200或者300a电调,一直保持 ...

不,就是由电机自身特性和遇到的负载有关;电调标称电流是它能顶得住的最大电流,不是一工作就输出这么多。同一个马达,低转慢慢飞可能用10A电流,这时不管用200还是300A电调都只输出10A,马达实际功率和200A、300A无关。如果负载大了,电机需要250A,用200A电调就可能顶不住烧了,但是300A的就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由电机自身特性和遇到的负载有关;电调标称电流是它能顶得住的最大电流,不是一工作就输出这么多 ...

电调是肯定不会烧的,以前都是用120a的飞,也不烧,就算用80a也不会烧,最多就是只输出80a而已。

楼主:
6楼这是天书呀

网友:
我退魔的那六七年就是靠这些天书度日的,现在玩实体模型了没空研究天书了,只是偶尔录下课程

网友:
首先要说的是,亚拓这个值是随便标记的,而蝎子这个也是近似值。他没说达到多少度情况下的持续电流,还有就是瞬间电流的情况(实际要测试出的数据很复杂)
1、电机、磁铁等等。这个值主要的意义在于,在磁铁能给到最大的磁通量情况下,作用在线圈的旋转磁场能在定子产生对转子的作用力的情况下,且符合运转有效条件(温度,扭力,转速……)时线圈上通过的电流。
130a你可以理解为130a保险丝,长时间130a以下可以稳定工作,瞬间160a也是可以的,甚至于200a以上瞬间也是可以的。
200a的保险丝更粗一些,在200a可以工作,250a可以瞬时……
但是呢,电机想维持转速的情况下,作用的扭矩越高,其线性相关的功率也就随之需要越高。也就是电流会变高(因为实际的电压变化幅度相对不大)
所以看你手法如何,手法暴力就200,一般柔和就130.当然也看实际kv和传动,机子重量等等……

2、飞起来就是限度了,区别不大的,200a可以比130的冗余多很多,开关手可以容忍度高一些。

网友:
电机实际输出功率由负载决定,和电调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