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玩翻船了,开箱一艘欧兰斯入门级O艇

楼主(2023-06-14):
这次玩船是我近几年第一次接触欧兰斯模型的产品,SR80pro作为欧兰斯第二贵、第二快的船,真是没有让我失望,所有的设计理念都是专业O艇的标准,一体成型的船体,全金属cnc轴系,不锈钢水刀和压浪板,超强的动力系统,性能不输复材O艇。开箱全部基本调试到位,插电池既玩,翻船自翻正、船舱密封,对新手非常友好。

品牌:欧兰斯模型型号:SR80pro(79804P)
套装:带遥控器的ARTR版
需要电池:1*4s 3300mAh 30C或2*2s 3300 30C Lipo电池

网友:
1千大洋,不便宜啊,估计那些什么优迪,飞轮的可以拼一拼

网友:
第一贵的是哪款?

网友:
不上不下,好玩就行

网友:
这船可以

网友:
1千 這外殼有點貴,連雙防水也沒有. 電調電機也不算到位,  主要是為了防反這外轉受了水很快就生透而且加速反扭太大不隱定..

网友A:
这船我都摸得烂熟了。说一下楼主可以试着改进的地方。
1、原厂是单向电调,不能后退,这个很操性。换了中特威双向水冷电调,拿掉了可笑的双头XT60,把出水口改到电调出水口附近,也就是船左侧位置,这样能大幅度缩短水管长度,减少流动阻力,让出水更顺畅。
2、这是半浸桨艇也就是你说的O艇,出轴要平行船底的,不的轴角是负角度,行驶时会压船头,不利于起滑,建议调平。
3、你左转不顺是因为左边水刀太平了,你左右完全可以调到一样角度,平跑时水刀只有刀尖碰水,基本没有阻力的,只有转弯才会介入,所以左边不用调那么高,跟右边一样就好。
另外楼主,进水不是这么倒的。船尾左上角有个黑色橡胶塞子,拔出来就可倒水了。

网友(2024-04-02):
玩玩可以,性能嘛就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船我都摸得烂熟了。说一下楼主可以试着改进的地方。1、原厂是单向电调,不能后退,这个很操性。换了中特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