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古董Jr 10x 目前阶段能配个什么高频头,最合适

楼主(2023-06-14):
飞固定翼 偶尔飞穿越机!

网友A:
当年的高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太慢....

您是说响应速度太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高端控

手感好 所以还想发挥点作用

网友C:
加个ppm转sport模块,用elrs吧,既有高刷又有长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响应速度太慢了吗?

是的, 沒辦法以前科技跟現在沒得比..
一個國產1千以下的控比10X 都要強N 多.  處理,響應速度快更多.
以前我只以為是SPCM 處理太慢,後來拿一支9X II PPM 轉DMS II , DMX 跟FASSTEDT 及FHSS-II 比較.
結果也是很殘酷 , 就算連一支DEVO10或DX6I 都比不上.  我試過9X , 9XII , 10X , 3810 , ff9 全轉用2.4G 模組, 但無論分辨率及速度都是慘不忍睹.

网友D:
拆掉里面的芯片,留下控外壳,魔改现在的新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里面的芯片,留下控外壳,魔改现在的新品吧

这个太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ppm转sport模块,用elrs吧,既有高刷又有长距离

那就是大黑羊那种高频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大黑羊那种高频头吗?

ELRS 用lora技术的,支持1000hz高刷,调低刷新率100mw发射功率也能飞个三四十公里,你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