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睿思凯X7最终进化之路

楼主(2023-06-14):
还记得我入坑航模是小直升机,用的D10.。。自打搞了穿越机,华坑的接收机直接劝退。太大,而且当年华坑的总线接收机也是屈指可数。当年换控选择了X7,喜欢瑞撕开的接收机,小,便宜。
用着用着觉得XM+距离还是不太行,后期一些板载瑞撕开的接收机那个信号叫弱。。。就开始加功放这条路。功放效果很好,XM+大约提升3倍距离,板载那种垃圾接收机距离至少翻了5倍。。。然后一顿整合功放到内部,毕竟挂在把手上很碍事,还容易损坏。。。本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没想到,哇艹,那个耗电啊,本来2500的2S铁锂基本能开机10小时。。。带了功放之后直接一个多小时就没了。。。要求不高,至少能保证一次出行半天的飞行吧。3小时是最基本的吧。。。开始了扩容的不归路,电池仓真的很尬,大的进不去。中途换过铁锂,2000毫安并联,在串联组成的4000毫安2S。。。基本满足使用,但是那个铁锂的规格是4050100.。。已经把遥控器塞得满满的(其实这时候已经切了内部外壳部分,空间彻底释放了),用了2年,现在那个铁锂不行了,一顿找,真的找不到4000左右的铁锂还能放得进去的。。。瞟了一眼便宜又大容量的26700   32650之类。。。精打细算测量之后,发现26700可以容纳,只需要在改动一下。。。分享改动过程。。。26700真的便宜,而且再也不会出现后期更换买不到的情况了。

已经7年了。穿越机用XM+,固定翼用XM+带个转PWM转接板,直升机还是XM+。。看看这瑞思凯是否还能再战7年。。。加油。

网友A:
快升级成ELRS收发系统吧,保你用一辈子,无需功放,动态功率高刷新等功能,好处多多数不胜数!

网友B:
X7很不错的 非常稳 手感也好

网友C:
不错,不错。最大距离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快升级成ELRS收发系统吧,保你用一辈子,无需功放,动态功率高刷新等功能,好处多多数不胜数!

ELRS现在能设置失控保护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LRS现在能设置失控保护了吗?

用飞控不需要失控保护,由飞控判断。不用飞控的pwm模式有失控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升级成ELRS收发系统吧,保你用一辈子,无需功放,动态功率高刷新等功能,好处多多数不胜数!

那个开源的早有注意到,但是好像一大堆固件,稳定性也是个问题吧。。。感觉好麻烦。换控,或者加高频头,。接收机又要全部重买。。。暂时觉得不值得大换血。等这X7寿终正寝了,在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最大距离多少?

穿越机也不拉距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之前低功率在一些阻挡较多的楼层后面或者树林深处容易失控。加功放之后这一类复杂环境下相比原来提升3倍左右距离。用起来已经安逸了。至于空旷距离到底提升多少。我觉得参考我树林遮挡环境增加的范围基本一样。3倍。。。原来1km这个至少3KM了。。。就是功耗太大。。。估计遥控加高频头有快1.5A的电流了。。。

4000毫安的2S铁锂实测续航4小时可能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X7很不错的 非常稳 手感也好

当年很实惠的。。。好像620入手的。相比X9d已经很香了。好像也没什么9D能干的X7干不了的事。基本一样。外观方面也比9d更符合我的口味。当时就入手了。。。哈哈

网友:
这个控真的用够本了哈哈,其实遥控这东西用习惯了真不舍得换。主要是不想重新设置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开源的早有注意到,但是好像一大堆固件,稳定性也是个问题吧。。。感觉好麻烦。换控,或者加高频头, ...

稳定性是相当的OK,接收机价格便宜,自已DIY的效果一样好,刷固件因网络问题能麻烦些,但现在出的都是3.2.0的版本很不错,直接用就行了,这个收发系统并不单纯靠功率堆积来提高连接的距离和稳定性,更主要靠的是它的协议,我平时常用100MW动态功率就够用,远近及复杂地形都行,固定翼飞到3KM依旧信号满满,再远也没问题,我的915都换成2.4G了,因为会根据实际情况自动改变功率,所以并不费电,遥控不用换,入一个HAPPYMODEL的高频头,原接收机接着用,远航或穿越用新接收机就行了,并不浪费以前的投资,只不过X7如果不加一个小模块进行魔改的话那最高只能支持到250HZ的刷新频率,实际上用也足够了,我个人体验这个收发系统用上就不想用其它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ELRS现在能设置失控保护了吗?

能的,通过WIFI连接后进入网页就能详细设置,当然更实用的是改对频连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的,通过WIFI连接后进入网页就能详细设置,当然更实用的是改对频连接密码。

其实可以考虑加一个手柄控,用这个开源。慢慢留意下哪家的这个协议手柄控做的比较好也稳定再说。。。主要固定翼我也只目视,直升机也目视。。只有穿越机略微飞远点。。穿越机基本也就是600MW图传功率到顶。。。遥控在厉害图传也跟不上。所以对更优秀的遥控器并不是刚需。。。加上这个协议好像也略微麻烦。再忍忍,让X7在战几年

楼主:
有阻碍的飞行环境,或者空旷飞行环境,目前已经是图传先丢。。。遥控器距离真的够了。。
在这个前提下。我是花22块钱包邮买2只26700还是升级遥控系统,就显而易见了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可以考虑加一个手柄控,用这个开源。慢慢留意下哪家的这个协议手柄控做的比较好也稳定再说。。。主要 ...

再挖一个坑,前几天测试蜗牛高清图传,RUSH模拟图传开800MW在小区测试极端位置完全雪花而无法完成规划路线测试而蜗牛高清图传开700MW轻松完成,全程清清晰晰,甚至遥控开始信号频繁丢失恢复也没事儿,依旧是开源收发100MW动态功率,要是普通接收机应该失控坠机了。现在这个控做的还可以的就是RADIOMASTER家的控了,只不过他家的ZORRO手柄控有些大,电池续航比较短,觉得他家微型手柄控产品线断档了。以下为我测试眼镜端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飞控不需要失控保护,由飞控判断。不用飞控的pwm模式有失控保护了。

终于等来了,有空试试

网友F:
朋友你好,之前看了你的关于直线舵机改反向的教程,自己事了下,一直没成功,如果看见留言,能不能加个QQ啊,真的感谢你了。583802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你好,之前看了你的关于直线舵机改反向的教程,自己事了下,一直没成功,如果看见留言,能不能加个QQ啊 ...

我的亲娘。。。这都快十年前的事了吧。。。我也不记得了真的。。。应该是MCPX或者S100那时候的事。。。你在好好看看帖子。。。我手头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去验证的设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亲娘。。。这都快十年前的事了吧。。。我也不记得了真的。。。应该是MCPX或者S100那时候的事。。。你 ...

朋友,能加个微吗?真心需要帮助啊

网友G(2024-04-24):
楼主你这功放什么型号啊,想买一个,我也是X7,障碍物一多遥控器就报信号弱,难受

网友(2024-08-09):
XM+自己升级了一下接收天线,就能极大的改善接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