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锯

楼主(2023-06-16):
又弄了台往复锯,通体木质。这东西看起来简单做起来还真是不容易,主要体现在锯条的行程和锯条距台面的高度。前前后后弄了一周。总体效果达到使用要求。锯口垂直度可以。试着切了一刀最后量了一下切片0.3——0.4厚。试切了一块20×30的铝合金料用了半个小时,感觉效率较低。受电机功率限制不能下压锯条(停转),使用中噪音较大,优点是放在哪里让它自己锯(把耳朵捂上
总结:木料不适合做金工工具,变形量大。精度不易保持。由于diy下料量比较小,不常用,精度一般就可以就没啥的用金属(差钱)。
这是我最大的工具,比我的车铣床都大。

贴个视频

【简易往复锯,-哔哩哔哩】 https://b23.tv/z8WWr7i

楼主:
谢谢,这么一个普通的帖子设为精华贴
更正一下最后一段话,由于diy下料量比较少,就没有用金属板材做,成本高(差钱)。最大可以割直径90㎜的材料也只限于铜铝,如果割钢铁(90㎜的)估计得一天

网友:
优点在于:可以腾出手做其他工作了。效率转换于自动化中了。

网友:
动手达人,牛

网友A:
请问有更详细的制作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更详细的制作图吗?

制作时没画图,你想知道哪部分数据我给你量一下。

网友:
很好哦  不错哈

网友(2023-08-15):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一个普通的帖子设为精华贴
更正一下最后一段话,由于diy下料量比较少,就没有用金属板材做,成本 ...

这木头机也够历害了,依样做成金属机一定不差。

网友:
也分享自製的往復鋸

用鋁擠型做機身 尺寸剛好可裝進小工具箱
用鋁擠的好處是方便安裝各式的夾治具 對應不同的工況

可用行程大概10公分 深度6公分~ 可以開一些小料件&鋁條
缺點一樣是動力不大(使用775馬達)
為了取得適當轉速跟可以裝進工具箱所以使用3段皮帶減速沒有用減速齒輪機
所以不能用力壓不然會卡住. 只能靠自身的重力慢慢往下吃料
不過慢慢鋸還是還是鋸的完  反正工件設定好後讓設備自動去跑
鋸過1590鋁擠型 大概要花3~40分鐘才能鋸斷

网友:
闲鱼上二手金属带锯300块,
改个支架,
切铁铝小料如切木头。
效率极高,倍爽。

网友B(2024-01-04):
这简直是个玩具,粗制滥造,没有实用性,我新做的真正的个人diy全金属往复锯马上进入测试,到时在发个帖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简直是个玩具,粗制滥造,没有实用性,我新做的真正的个人diy全金属往复锯马上进入测试,到时在 ...

对不起,让你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