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发现车铣床脚架的重要性超乎想象

楼主(2023-06-16):
最近换了个炮塔,把我那台庐山20铣床从架子上放在地上,这两天为了取那个炮塔卡死的镶条用庐山铣床做工装,铣45钢,忽然发现比以前震动小不止一半,进刀刷刷的声音超好听,以前用国标槽钢做的架子还垫了7cm厚木板止震,整个架子接近100斤了,螺丝固定的结结实实的,以为已经对得起这台铣床了,这下才知道这台铣床还比想象中更结实稳定。我又开始犹豫我做的6125车床架子太单薄了,等搞定炮塔再考虑是否重新搞6125脚架。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还要考虑谐振频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还要考虑谐振频率的问题!!!

感觉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水泥地吸震太强,不是一两百斤架子能比的。

网友B:
台式机床老一点的做法是搞一个水泥墩子,里面空间做柜子。

网友C:
你这20钻铣还挺新的,成色很好,还是地下减震吸音,不过楼房地面够呛。记得工厂车间里的设备,都是在车铣床下面挖坑打几方混凝土,弄个预埋件,然后把机床固定上去。

网友C:
另外底座安装木板噪音更大,以前觉得木板减震,后来感觉缺点更多,不如铁架钢板加橡胶垫减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床老一点的做法是搞一个水泥墩子,里面空间做柜子。

肯定比钢铁架子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20钻铣还挺新的,成色很好,还是地下减震吸音,不过楼房地面够呛。记得工厂车间里的设备,都是在车铣床 ...

这台铣床淘来七八年了,当时价格也不算便宜,和我这的炮塔铣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底座安装木板噪音更大,以前觉得木板减震,后来感觉缺点更多,不如铁架钢板加橡胶垫减震好

橡胶在车床和架子之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橡胶在车床和架子之间吗?

之间,不要太厚,主要起到填充四角不平的缝隙,和刮研底座一个道理,增加与底座的接触面积。

网友D:
那是肯定的,我们公司同一型号小号钻铣床,在我实验室和工模车间完全是两个状态,唯一区别在于车间里底座的手臂粗四个脚的铸铁架子(印有红色语录的老架子,一定得用大铲车),我实验室里是成品重型厚方管实验桌,桌面是5cm厚颗粒板,还加了3mm橡胶垫,还是震!还好我只是金属取样用,不然会把楼下老板烦死······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肯定的,我们公司同一型号小号钻铣床,在我实验室和工模车间完全是两个状态,唯一区别在于车间里底座的 ...

对的,我也有那样一个桌子,看着已经很结实了,但是做车铣床底座还是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间,不要太厚,主要起到填充四角不平的缝隙,和刮研底座一个道理,增加与底座的接触面积。

垫铅皮呢?

网友:
你会弄,一般垫铜皮,铅太软没弹性,震两下就有缝隙

网友:
用大的组合夹具基础板当台面,放车铣设备非常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20钻铣还挺新的,成色很好,还是地下减震吸音,不过楼房地面够呛。记得工厂车间里的设备,都是在车铣床 ...

预埋件有个专用名字“地脚螺栓”。

网友F:
看看老0618小车床底座,那叫一个敦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预埋件有个专用名字“地脚螺栓”。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老0618小车床底座,那叫一个敦实!

0618铸铁底座,和床身绝配

网友:
增加惯性量就稳些,洗衣机上安稳定水泥块或钢块,甩干时就稳些了。

网友:
是的,底盘要稳。我那车床放在木座上,稍微快点就晃

网友G(2024-01-18):
楼主庐山20钻铣床还在吗?我最近也收了一台,就是缺少微給进里面的涡轮,老货买不到配件,能麻烦楼主量一下尺寸吗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庐山20钻铣床还在吗?我最近也收了一台,就是缺少微給进里面的涡轮,老货买不到配件,能麻烦楼主量一下 ...

买了炮塔就马上出手了,实在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炮塔就马上出手了,实在抱歉。

好的

网友:
感觉底座要比床身要重才能扛得住机床的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庐山20钻铣床还在吗?我最近也收了一台,就是缺少微給进里面的涡轮,老货买不到配件,能麻烦楼主量一下 ...

原件可能不好找,可以买一套换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庐山20钻铣床还在吗?我最近也收了一台,就是缺少微給进里面的涡轮,老货买不到配件,能麻烦楼主量一下 ...

自己量一下蜗杆和涡轮的孔的中心距,再买一套涡轮换上,可能还要先改装才能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量一下蜗杆和涡轮的孔的中心距,再买一套涡轮换上,可能还要先改装才能换上

好的。准备上淘宝定做一个,大概150 左右吧。

网友:
砂轮机是最明显的,不固定,固定差别很大。

网友C:
木板真的没有减震的作用 ,我的切身体会。

网友(2024-03-08):
引用 网友C:
木板真的没有减震的作用 ,我的切身体会。

事物总有两面性,汽车发动机有减震块,油动航模发动机也一要装橡胶减震块,运动就动平衡了,硬连接发动机受损机角断裂。工厂有那条件,个人玩家能预埋地脚罗丝,没那条件,很多人为了减重,底座都不要,自己焊铁架子平台,不一定平整,硬用罗丝拧紧,会共震伤机子,用原木条垫两头,起找平缓冲减震作用。凡事如此,社会才有灰色地带,曰落日起才有霞光,人有些不良嗜好才不会犯大错,三分妖娆才显美丽,有些巧皮才不古板,适当发泄才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