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diy必备的一些实用小电动工具

楼主(2023-06-16):
俗话说要想啥玩意,必先利其器。一些好用的小工具可以事半功倍,重要的是不需要定制节约很多时间。下面分享一下一些小工具。
小车床,使用率比较高。

小铣床,使用率一般。

别的乱七八糟的。没有单独图片,总之手电钻、角磨机、电磨、砂纸机。这几个用的是非常多的。其他的那些都是些一般用不到,用的时候找不到的东西。

网友:
很土豪呀,羡慕...........

网友:
很多东西重复啊。以后你就会明白宁缺毋滥。

网友A:
楼主也是数码之家工具党吧,烧了这么多大有锂电工具,还有考伯特的锂电斜切锯,这个图最左下角的工具是啥?疏通管道的吗?

网友:
好工具,成系列。

网友:
那个铣床改成数控的更好

网友:
不知道你都干什么活?你说的手电钻,角磨机,电磨,砂纸机这些常用的工具没一个是干细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数码之家工具党吧,烧了这么多大有锂电工具,还有考伯特的锂电斜切锯,大家口味都差不多。我在这个 ...

黄油枪。算是癖好吧。看见一个系列的就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数码之家工具党吧,烧了这么多大有锂电工具,还有考伯特的锂电斜切锯,大家口味都差不多。我在这个 ...

工具嘛。用完还能用。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爱好

网友B:
楼主,徽盛的小铣床咋样?

网友C:
我平时玩,感觉钻铣床比车床用的更多些。工具中,用的最多的,除了电钻,就是角磨机了。

网友D:
车床放下面  是每次蹲着弄 还是每次都搬出来呢

网友E:
根据图片显示,这些工具的放置似乎是临时性的,体现了很不合理的管理方式。比如说,人不能蹲在地上开车床吧?尾座上的钻头也不拿下来,很容易造成伤害。铣床上的重配置会不会加速轨道磨损?等等。视觉印象不佳。

网友:
还差台 数控小雕铣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根据图片显示,这些工具的放置似乎是临时性的,体现了很不合理的管理方式。比如说,人不能蹲在地上开车床吧 ...

铣床工作台一侧放了重物,整个工作台是会弯曲的,我平时中间只放一个小的平口钳,而且居中放,就是怕时效没做好,然后工作台弯曲变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平时玩,感觉钻铣床比车床用的更多些。工具中,用的最多的,除了电钻,就是角磨机了。

我用的最多的也是铣床,然后依次是车床,带锯,砂带机,磨刀机

网友:
这蹲着干车。铣。厉害

网友F:
楼主,CJM250好不好用,能不能干钢

网友:
手巧不如家什妙,工具一定要有个好挂架,用的时候一目了然才好找,不然难找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徽盛的小铣床咋样?

靠手艺。我这拿钻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床放下面  是每次蹲着弄 还是每次都搬出来呢

放车库被赶出来,临时找地方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图片显示,这些工具的放置似乎是临时性的,体现了很不合理的管理方式。比如说,人不能蹲在地上开车床吧 ...

放车库被赶出来了。临时找地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CJM250好不好用,能不能干钢

45,304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车库被赶出来了。临时找地方放

呵呵!关键是被谁赶出来了?如果被老婆赶出来了,今后要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床工作台一侧放了重物,整个工作台是会弯曲的,我平时中间只放一个小的平口钳,而且居中放,就是怕时效 ...

说的是呀。我觉得他这种方法很不好,导轨负重太大,受力又不均匀,只有坏处,没半点儿好处。前车之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最多的也是铣床,然后依次是车床,带锯,砂带机,磨刀机

有带锯的话,应该是利用率挺高的。我本来有个小带锯,但效率有点低,还是不如角磨机直接。有个355切割机,但那个声音,太巨大了,只能闲置;打算自己改成无刷的机器,用冷切锯片,也许使用率就能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数码之家工具党吧,烧了这么多大有锂电工具,还有考伯特的锂电斜切锯,这个图最左下角的工具是啥? ...

黄油枪电动的

网友:
我的和你基本上差不多了,也是一堆大有和考伯特还有铣床加车床,,,现在大有的性价比越来越低了

网友:
这么多工具啊

网友(2023-08-28):
电动工具是不是有点多了,一种工具有一两件就够了。

网友:
够多,比我的多一点

网友:
海量工具

网友(2023-09-28):
v多少啊想学习学习

网友:
重度电钻爱好者

网友:
攒了好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