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圈应该是首发,手抛机改水机成功离水飞行

楼主(2023-06-18):
(无正文)

楼主:
【首发84手抛机改水上飞机-哔哩哔哩】 https://b23.tv/7NPrC8S

楼主:
历时一个月,舵机、电调防水处理,电池、接收机隔断密封。经历了二次增加船体,更换浮块位置及造型,陆地抛飞断桨更换,降落浮块掉落再加强,垂尾增加翼面及水舵,今天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下水。离水有点费劲,需要加速时间,产生一定升力速度突然变快。
电机座结构固定及强度不足,容易在某阶段产生共振,最后地上推油竟然电机座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历时一个月,舵机、电调防水处理,电池、接收机隔断密封。经历了二次增加船体,更换浮块位置及造型,陆地抛 ...

电机座断在什么位置的?

我做电机座的时候可以作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断在什么位置的?

我做电机座的时候可以作个参考。

我参考了 很多你的 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断在什么位置的?

我做电机座的时候可以作个参考。

断在圆盘座3个背撑那里,共振问题换了新的电机座固定更狠一些有减轻。

下午再飞还是不好起飞,觉得主要问题不够抬头,也就是机翼功角小。

模友穿越机跟拍最后他油门没跟上掉水里了,我作为唯一会游泳的只好下去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断在圆盘座3个背撑那里,共振问题换了新的电机座固定更狠一些有减轻。

下午再飞还是不好起飞,觉得主要 ...

穿越机不沉吗?
另外这种改双发吧,好飞不是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不沉吗?
另外这种改双发吧,好飞不是一点点。

目前先这么着吧,穿越机沉水底了,找了半天才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在圆盘座3个背撑那里,共振问题换了新的电机座固定更狠一些有减轻。

下午再飞还是不好起飞,觉得主要 ...

我看一些水机动力位置安置在比重心略前,拉力线上拉的。

另外,不知水面停放状态下姿态如何?有点抬头的会好一些,这关系到断阶位置和前机身浮力吧。

看那个马达座的断法,好像是打印的层间粘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一些水机动力位置安置在比重心略前,拉力线上拉的。

另外,不知水面停放状态下姿态如何?有点抬头 ...

是,电机靠重心或者靠后会有比较大的低头扭力,如果前身浮力大有功角会好一些。我这个电池靠后装比靠前装容易离水,但是飞上去重心靠后的问题就出来了回头看看能不能再往前调整电机座或者其它方法

网友(2024-01-22):
这玩的过瘾,掉水里了。

楼主(2024-08-09):
多层木板做了电机座,很牢固了

网友C:
很想知道成功起飞了吗? 模友的红猪也是这种结构,水面不好起飞,手抛很好飞

楼主(2025-03-26):
引用 网友C:
很想知道成功起飞了吗? 模友的红猪也是这种结构,水面不好起飞,手抛很好飞

可以起飞,机身整体做一点迎角,电机拉力线向上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