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翼FM30高频头不到一公里就失控

楼主(2023-06-18):
用天地飞的SBUS 接收机做转发模式,不到一公里就失控导航了,QGC也断链了!看别人动不动都是几十公里啊,为什么我的不行喃?有没有懂行的大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

原装天线的问题嘛?

网友:
天地飞接收机的天线远离高频头的天线试试,半米以上最好

网友:
这个棒子天线我飞过13公里

网友B:
fm30拆开看看,是不是天线那边馈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30拆开看看,是不是天线那边馈线断了

拆开检查过了,馈线是通的!但是sma接头的孔和外圈是通的,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2023-09-14):
关键是无干扰,无遮挡,也就是说农村,飞的高,最少400米高,有的1000米,你再试试,他们不会说的

网友:
思翼这个距离正常的,我都不玩思翼了,玩mlrs靠谱

网友:
地面拉锯测试看一下。思翼的东西,批次差异还是挺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检查过了,馈线是通的!但是sma接头的孔和外圈是通的,不知道正常不?

sma外壳和芯通是正常的,都这样的,FM30我飞过4公里就断了,回传QGC也非常卡,思翼不行,我现在用mlrs高频头和接收机,比思翼强太多了,价格只有思翼三分之一。

网友:
玩法不对吧?看我这个同样的思翼高频头

网友(2023-12-19):
我的也飞不远,卖掉了,售后不行

网友(2024-04-05):
手里有个全新的,没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