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三相设备可以随意开关机的问题

楼主(2023-06-18):
还是那台炮塔铣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电机是1.5kw双速,2-4极转换的,想了很多方案,闲鱼上到处问变频器,本来想着买个380v2.2-3kw变频器够用了,我还有个行灯变压器当做自耦变压器把220单相升压到380给变频器供电。这里有个很大问题就是炮塔铣是双速还有正反转的,变频器输出不能随意接开关,否则很容易烧变频器,其实很好理解,因为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而变频器余量没这么大,一般1-2倍都能用,如果我按照1-2倍配变频器必然存在矛盾,要不舍弃原来炮塔的变速和正反转,这样会失去炮塔一个速度档,要不平时很小心使用,变频器不关机不动各种开关,似乎这样很难长期做到。闲鱼问了很多卖家,遇到个卖家不错,答应给我试试,用了7.5kw,15kw,18.5kw几种变频器试2.2kw电机,并且按照我的要求输入单相380,最后结果是7.5kw变频器随意开关电机并不容易损坏,但无法重新启动电机,变频器会报警,重启正常,15kw就可以在变频器持续工作时随意启动电机,不存在报警的问题。我定了18.5kw的,价格都差不多,但解决了家用三相电动机的问题。这样可以在变频器后端设置空开随意切换给3kw以下电机供电,也可以热启动,以后不再为了没有三相电而烦恼。有需要的兄弟们可以试试,成本提高不多,但省去了没有三相电的烦恼,如果没有变压器也简单,断开变频器其中一相输入,接在整流电容的中间,相当于桥式整流改成倍压整流,这样可以省去一个大变压器。

楼主:
如果输出再加个正弦波滤波器,那这个电源基本就比较完美替代三相电了,但切忌是电机功率放大5倍以上才能比较安全,不易烧变频器,要想随意切换正常使用应该放大7倍以上配置。

网友A:
这种如果可行到是不错,但是电费是不是上去了,有待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如果可行到是不错,但是电费是不是上去了,有待观察

虽然变频器功率大,但实际功率还是以电机为准,大不了有点损耗,对于我们业余玩玩有多大区别,总比三相电按工业计费便宜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变频器功率大,但实际功率还是以电机为准,大不了有点损耗,对于我们业余玩玩有多大区别,总比三相电 ...

刚查了一下变频器待机消耗的电能约为其自身功率的5%左右,这点还不算多,铣床也不是总开,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查了一下变频器待机消耗的电能约为其自身功率的5%左右,这点还不算多,铣床也不是总开,可以接受

变频器空载应该没有那么大,应该是毫安级别,不然变频器发热量会很大的。你说这个5%应该是工作状态下变频器损耗。如果是空载待机应该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空载应该没有那么大,应该是毫安级别,不然变频器发热量会很大的。你说这个5%应该是工作状态下变 ...

我也没试过,我的是2.2千瓦的变频器带1.5千瓦的电机,单相220变三相380的。感觉费电,不用时我都关掉变频器

网友A:
买这么大的变频器你是第一人,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是吃瓜群众,期待使用后续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么大的变频器你是第一人,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是吃瓜群众,期待使用后续报告。

卖家试过了,还试的是2.2kw,我的电机1.5千瓦,都放大了12倍,只要是启动那一关过了,使用中问题不大。

网友B:
提个野路子建议,电机改或者换成三角接法220的,用220变频器驱动。如果要保留铣床原有功能和操作习惯,调速开关接变频器调速端子,用固定电阻实现两档速度。铣床正反开关接变频器相应端子。

网友C:
不错!18.5千瓦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个野路子建议,电机改或者换成三角接法220的,用220变频器驱动。如果要保留铣床原有功能和操作习惯,调速 ...

2-4极双速电机很难这样搞,因为角接星接都是380v,而且搞出来也是单速,要恢复原来速度必须100hz,对于炮塔铣电机来说很容易坏,所以这个方法只能用原来一半速度,而且改线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18.5千瓦的多少钱?

400多还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2-4极双速电机很难这样搞,因为角接星接都是380v,而且搞出来也是单速,要恢复原来速度必须100hz,对于炮 ...

我的垃圾钻铣床滕州货那种垃圾电机,用变频器驱动,到现在用着没问题。
钻铣一般40-60hz。为防止刀具过载损毁,镗孔攻丝我用更低的频率,相当于用变频器的输出限制来控制扭矩。比如m4-m6的攻丝频率可能在15hz左右,皮带高速档,刚好能勉强攻进去的力。

网友D:
铣床电机是空载启动,启动电流比工作电流大一点的而已,具体可以用钳形表测一下就知道了,5-7倍的启动电流是重载启动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铣床电机是空载启动,启动电流比工作电流大一点的而已,具体可以用钳形表测一下就知道了,5-7倍的启动电流 ...

没测过,估计钳形表不一定准确,毕竟是瞬时,实验的结果就是2.2kw电机用7.5kw变频器带是会报警的,直接热启动不了。

网友E:
家里没有380V电,只有380V变频器时,可以考虑用倍压整流电路,我自己玩一般用这个测试,有朋友在工厂直接修改变频器电路。

网友F:
无刷电机好,声音震动低 安静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没有380V电,只有380V变频器时,可以考虑用倍压整流电路,我自己玩一般用这个测试,有朋友在工厂直接 ...

倍压是个简便的方法,不过倍压后母线电压会高一点,不知道输出是不是也会高点,这样对变频器和电机应该有一定寿命影响,大部分时候可以这样,我是因为有个现成的10kw行灯变压器可以当自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刷电机好,声音震动低 安静小巧

这个400多元能解决车床铣床一套三相电的问题,你全部换无刷成本很高不说也很麻烦,关键是无法复原车铣床以前的功能。

网友G:
变频器得设置好缓慢启动,几秒启动,越慢启动电流越小,就是没法像三相电那样轰然转起来,但慢启动也比较安全,我小车床设置1.5秒启动,好几次卡盘扳手忘上面了都慢慢掉下来!就一次比较吓人,后来用习惯了就基本不会再忘扳手了,铣床空载启动慢点也没关系。变频器还有个VF 曲线要设置,设置不好可能根本就没法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得设置好缓慢启动,几秒启动,越慢启动电流越小,就是没法像三相电那样轰然转起来,但慢启动也比较安 ...

我说的是需要在变频器后面接换向开关和变速开关,设置缓启动就没用了。可能反而会增加报警概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需要在变频器后面接换向开关和变速开关,设置缓启动就没用了。可能反而会增加报警概率。

变频器后面直接接电机,控制开关从变频器出来最简单,变频器后面接开关不标准,有隐患。
就是原来机箱得改,基本都不要了,220v进来是总开关--空气开关--变频器--电机,简单明了,急停开关也是从变频器出来,变频器都考虑了安全行,变频器直接连接的急停开关也是安全的,直接把部分电路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后面直接接电机,控制开关从变频器出来最简单,变频器后面接开关不标准,有隐患。
就是原来机箱得 ...

在保留炮塔铣双速的情况下你这没法实现。

楼主:
变频器收到试机了,的确可以随意开关铣床电机或者换挡换向,居然这个变频器还从电容中间抽了个头,卖家试机用的是220单相电,我用我的380单相接输入反而要报警缺相。先这样倍压用着,暂时就不考虑改了。

网友H:
变频器设置端子控制外面接开关,启动/停止,顺转/逆转,机床基本也这样控制的,有的用手动按钮有的用PLC原理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设置端子控制外面接开关,启动/停止,顺转/逆转,机床基本也这样控制的,有的用手动按钮有的用PLC原 ...

变频器换向和启停可以,不过这是双速电机,不能很方便改220变频器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收到试机了,的确可以随意开关铣床电机或者换挡换向,居然这个变频器还从电容中间抽了个头,卖家试机 ...

请教是不是在电容中间抽头接电就是倍压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是不是在电容中间抽头接电就是倍压电路了?

是的

网友J:
我的x8120铣床也是双速的,我就是在变频器380V输出端接了两个接触器,实现双速,已经用2年多了,变频器没出现任何问题!这里主要就是在变频器开启后不要变动负载!也不要断掉负载!这两个接触器变换开关是自锁的,只要变频器启动,按下这两个接触开关,接触器也不能动作,只有停止变频器,换速开关才好用,这样可以避免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x8120铣床也是双速的,我就是在变频器380V输出端接了两个接触器,实现双速,已经用2年多了,变频器没出 ...

变频器开启时后端不能开关主要原因是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工作电流的5-7倍,而接近功率的变频器能承受的电流一般不会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如果变频器开机时电机才开机启动电流就会超过变频器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其实变频器功率放大5倍以上就可以随意开关电机了,我这段时间使用看来是没问题的,哪怕是最高转直接反转变频器也不会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开启时后端不能开关主要原因是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工作电流的5-7倍,而接近功率的变频器能承受的电 ...

你这是弄明白了,现在电路弄清楚了,该加装一些附件了,象光栅尺,自动走刀。乐趣多多,能干精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弄明白了,现在电路弄清楚了,该加装一些附件了,象光栅尺,自动走刀。乐趣多多,能干精密活

电路搞差不多了,这个带x轴自动走刀,尼龙齿轮扫齿也修好了,用合金铣刀试了45号钢,走出来平面彩色泛光,的确精度比较高,不过不太明白光栅尺是否值得安,两轴起码七八百,精度的确比看手轮高,不知道还有什么作用没有。

网友C:
想玩的舒服光栅尺必须装啊,能省不少时间去对尺寸,打孔定位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搞差不多了,这个带x轴自动走刀,尼龙齿轮扫齿也修好了,用合金铣刀试了45号钢,走出来平面彩色泛光 ...

光栅尺必须装,闲鱼二手的两尺一表大概四百多点,就是配件得自己配麻烦点。光栅尺比手轮方便多了,你的能装三轴的,我装的是两轴,z轴装的是数显尺,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玩的舒服光栅尺必须装啊,能省不少时间去对尺寸,打孔定位准确,

还有分中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栅尺必须装,闲鱼二手的两尺一表大概四百多点,就是配件得自己配麻烦点。光栅尺比手轮方便多了,你的能 ...

炮塔的z轴一般装主轴还是升降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炮塔的z轴一般装主轴还是升降台?

装在升降台侧,b站里有炮塔铣维护视频,有拆装光栅尺的视频

网友K:
我今天收拾了一下以前D的裂相机(吃拉滚),单相电转三相220V。台钻车床换△接法可以用了制作方法找一下老帖子,以前校长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今天收拾了一下以前D的裂相机(吃拉滚),单相电转三相220V。台钻车床换△接法可以用了制作方法找一下老 ...

找了一阵没找到帖子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找了一阵没找到帖子

我扒了一下,分家之后不少老帖子找不到了,搬到了中华Diy论坛,但那个论坛现在不知道上得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扒了一下,分家之后不少老帖子找不到了,搬到了中华Diy论坛,但那个论坛现在不知道上得去不

早就不能上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早就不能上了

我刚看能打开,之前的帐号也登不上去了,找回留的邮箱也不认…我一会查一下电脑看看留着资料没

网友:
应该设计一种变频器,单相入三相出,没有任何开关按钮,明明三相电就在边上,去申请要5000+,最多多六米线电表贵点,无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刚看能打开,之前的帐号也登不上去了,找回留的邮箱也不认…我一会查一下电脑看看留着资料没

现在这个网站不是真的

网友(2023-11-28):
不太明白楼主那么麻烦干嘛?1.5KW的电机,配个220V2.2KW的变频器就可以了,把电机改成角接(3KW以内的三相380的电机都可以这样)。变频器本身就可以实现正反转,点动,多段速。你要快速正反转就接个减速电阻上去。其它设备用变压驱动就可以了,没有那么麻烦的。你仔细看下变频器的说明书,可以简单实现PLC的一些功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今天收拾了一下以前D的裂相机(吃拉滚),单相电转三相220V。台钻车床换△接法可以用了制作方法找一下老 ...

一个变频器才多少钱啊,功能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换向和启停可以,不过这是双速电机,不能很方便改220变频器用。

你变速也要停机了之后才能变速啊,而且变频器的变速区域更广一些,甚至可以说是无级变速。

网友(2024-04-23):
双速电机一样能改三相220,变频器输出保留一组高低速接触器就行了,懂得设置利用变频的端子控制一样能玩出花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种如果可行到是不错,但是电费是不是上去了,有待观察

变频器效率大概90%!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变频器效率大概90%!

百分之九十效率已经是很高了,这只是一种解决没有三相电的方法,在三相电申请困难的时候,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成本上也不高

网友A:
楼主不妨谈谈这段时间使用感受,我最关心的就是18.5千瓦的变频器能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妨谈谈这段时间使用感受,我最关心的就是18.5千瓦的变频器能耗问题

我没关心这个问题,反正工作室电费是单独的,用的少,充值后也没用多少,其实这东西不用考虑也知道能耗和负载正相关,平时没有负载也就是空载待机状态哪有多少能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变频器效率大概90%!

不止,一台3kw电机,如果按90%效率计算那就会有300w电能发热,这么大热量怎么也不太可能,变频器会变成个小电炉的,所以效率至少95%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关心这个问题,反正工作室电费是单独的,用的少,充值后也没用多少,其实这东西不用考虑也知道能耗和 ...

电损耗还是有的,不用纠结90还是95,我们不是卖变频器的商家,没必要纠缠这个数据,只要正常使用,电费能接受就行,毕竟家用开机频率不高,如果电流太高空开都会烧,普通空开带不动三千瓦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损耗还是有的,不用纠结90还是95,我们不是卖变频器的商家,没必要纠缠这个数据,只要正常使用,电费能 ...

是的,我没去纠结能耗问题,是你在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没去纠结能耗问题,是你在纠结

本来都过去了这件事,不知又被谁拉我出来

网友(2024-05-27):
引用 网友L:
一个变频器才多少钱啊,功能又多

直接电机改Y接用变频器,使用220V供电,我车床铣床都得改控制系统,一些功能也用不成,还不能像原系统一样随意开停;变频器+变压器倒是可行性高点,但手里功率大点的只有几只丹佛斯,也舍不得这样用,更不想玩的时候担心供电故障导致卡车刀撞铣刀…

网友N:
这样玩完全没意义的,直接把炮塔铣的转换开关整个拿掉,电机改接法,正反转直接用变频器的端子控制实现,双速用变频器控制接触器实现,在切换高低转速的时候,设置一个先停机再启动的动作 ,已然使用了变频器,没必要用以前老电控的设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样玩完全没意义的,直接把炮塔铣的转换开关整个拿掉,电机改接法,正反转直接用变频器的端子控制实现,双 ...

现在玩的很轻松啊,一个18.5kw二手变频器也就几百块,炮塔铣完全不用改动。您说的有点复杂,我真有点搞不懂,急着用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