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机床打孔问题

楼主(2023-06-18):
这几天做了一个工件,材质是304不锈钢的,大头端需要打5.5深孔,小头需要打2.5深孔与5.5孔联通,但让我困惑的是5.5深孔用M35含钴钻很容易钻到需要位置,转速是230~240左右,但2.5的孔用M35含钴钻怎么打都打不进去,一盒钻头都试过来都是这样,换M42 钻头也是打不进去,坛子里的各位大佬有什么好办法?还是对于304材质钻小孔有什么秘诀??还望各位赐教。

210机床使用了这么久,我发现210机床的尾座套管锁不死MT2 扁尾锥柄,MT2扁尾锥柄塞进套管里锁不死,导致MT2扁尾锥柄的工装没法使用,坛子里各位大佬的210机床有这个问题吗?你们又是怎么解决的??也请赐教。

网友:
要么是钻头质量不行,要么是2.5的转速太高,用1000转左右试试,要压紧,打滑烧红一次,这孔就更难钻了。

网友:
不锈钢要用专用钻头吧?用电火花好搞定

网友A:
MT2 扁尾锥柄2种方法:
1  MT2 锥柄扁尾部分在车小些试试
2 扁尾部分直接割掉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应该可以。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我觉得是有些国产不锈钢内部材质不均匀,会遇到一些特别硬的地方。还有就是打孔要加切削液或者油。转速不能快,太快了,不锈钢会加工硬化。

网友:
如果对硬度要求不高可以加热退火。然后你说的锥柄安不上,应该是里面顶到了吧

网友:
看看锥孔里边是不是脏了清理一下

网友B:
我的车床尾座也是这个问题,扁尾的mt2钻夹头插进去锁不住,里面是圆筒,有时钻夹头会打滑一起转。没办法,我用的时候尽量擦干净

网友B:
钻小孔,在台钻上很容易调到1000转以上,但是车床上一班是几百转,你可能没有调高卡盘转速,以至于钻头线速度不够,正常打大孔低速,钻小孔高速。不锈钢材料本身硬度就高不好打,加冷却液冷却不然钻头烧了更打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床尾座也是这个问题,扁尾的mt2钻夹头插进去锁不住,里面是圆筒,有时钻夹头会打滑一起转。没办法, ...

是不是因为过长顶到里面了?,所以夹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因为过长顶到里面了?,所以夹不住

没有太长,我的估计用不成呆顶,现在用活顶

网友:
用小直径麻花钻打不锈钢是个很麻烦的事,试试在放大镜下利用磨具修磨刃型(必须耐心细致),依据“群钻”的实践经验作指导应该有效,打孔时必须用冷却润滑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小孔,在台钻上很容易调到1000转以上,但是车床上一班是几百转,你可能没有调高卡盘转速,以至于钻头线速 ...

我还一直怀疑是转速块了,那我调高转速试试,不能用MT2 扁尾锥柄,我很怀疑是我们这210机床尾座套管内径大了,准备画图找人做个尾座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2 扁尾锥柄2种方法:
1  MT2 锥柄扁尾部分在车小些试试
2 扁尾部分直接割掉

不行,我量过,要是锯掉扁尾一样解决不了咬合问题,相反整个锥柄会落入套管里面,一样的锁不住。

网友:
不锈钢钻孔有点学问,据说酱油非常好用,没用过,钻孔的切削速度更重要。扁尾杆是用在钻上的,会长一点,我CJM320就遇到过,把手摇轮退出一节(就是套筒伸出来)就可以按牢固,拿下来一比较,原来长了一块,车床用不到扁尾,锯掉算了。

网友:
小钻头横刃不好修磨,是负前角,轴向力大,顶住了,直径小又有螺旋槽刚性差,有时候吃不进刀。上锥柄时,看厂里师傅会往里面敲一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