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条刮研开始,请高手指教。

楼主(2023-06-19):
接上次炮塔铣取镶条短了三节,我定做的新镶条到了,比原来镶条尺寸厚1mm左右,长6cm这次我可以在大头出弄个卡槽,以后要是小头螺丝掉了也不会卡镶条了。我是这样刮研镶条的,首先在平台上刮镶条静配合面,要求不高,有十个点子也够了,毕竟这是静配合面,再量镶条厚度,如果还差的多我就用角磨机打去一层,留20-30丝余量再开始装上去配研。不知道这个顺序是否合适。我看有些镶条静配合面很粗糙,只刮研动配合面,我认为这样压紧镶条后配合面接触面积不够,强度会有影响,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自己琢磨这些,没有师傅带有点难搞。

网友A:
你的平板尺寸大于镶条长度吗?起码是镶条长的1.5倍才好。小平板倒置在长镶条上研磨不符合工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平板尺寸大于镶条长度吗?起码是镶条长的1.5倍才好。小平板倒置在长镶条上研磨不符合工艺要求。

平板比镶条长一点,精度也还行,肯定是镶条在上研,不可能拿个大平板去压镶条,我想的是刮一下总比毛坯铣床出来的精度好点

网友B:
镶条也要刮研吗?不是靠螺丝调解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镶条也要刮研吗?不是靠螺丝调解的嘛

工业机床镶条基本都是刮研过的。

网友C:
你刮刀用着怎么样?我也想学着刮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刮刀用着怎么样?我也想学着刮研

最便宜的焊接合金刮刀,有点宽,没法精刮,合金头好像也不耐磨,这个镶条刮不完一遍就得磨。

网友D:
对的,时间精力允许的话,两面都刮,静面先粗刮平5~8点。然后把镶条塞入机床轻敲大头研点,静面10-16点,动面刮到20----25点,

镶条厚了不怕,大头不干涉其他的话,大头多漏点在外面,小头和下底面平齐即可。
实在要薄,你有另外的铣床,千万别用角磨机磨,原来那根镶条打底,垫到铣床上铣薄

既然都拆开了,建议贴塑,贴完刮好后搞好润滑,业余玩可以用一辈子了,还可以传给你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便宜的焊接合金刮刀,有点宽,没法精刮,合金头好像也不耐磨,这个镶条刮不完一遍就得磨。

这是什么垃圾合金,我轴承钢打的刮刀也不至于一遍就要磨刀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的,时间精力允许的话,两面都刮,静面先粗刮平5~8点。然后把镶条塞入机床轻敲大头研点,静面10-16点,动 ...

贴塑要是贴机床导轨软带,那就还是不贴了,那东西抗压不高刚0.63MPa左右,以前我用在龙门铣导轨上刚性不够强力切销时动力头和床身位移老是调不出来。后来我就用油缸导向环来做,那东西高的抗压63MPa低的都40MPa,那龙门铣安装好后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时间精力允许的话,两面都刮,静面先粗刮平5~8点。然后把镶条塞入机床轻敲大头研点,静面10-16点,动 ...

刮了几遍感觉还是要组装起来研点,手推滑台没力,稍微塞紧点就推不动,研不出点来。

网友E:
就这种东西油缸保持环。我那些立车转盘上静压导轨也不用锡铜合金板的,就用电木板。40来吨工件随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种东西油缸保持环。我那些立车转盘上静压导轨也不用锡铜合金板的,就用电木板。40来吨工件随便上

玩不来,太厚了,贴上去不得刮一大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不来,太厚了,贴上去不得刮一大半。

有薄的

网友E:
而已也不是直接贴上去的,得铣个坑导轨AB胶像键条一样的安装上去,

网友:
斜镶条刮两面,平板上大致刮平后需要装机配合研点

平镶条刮一面,可以从头到尾都在平板上研点

前提都是要先刮好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已也不是直接贴上去的,得铣个坑导轨AB胶像键条一样的安装上去,

贴这个有点麻烦,还要把导轨刮花才能贴的稳,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垃圾合金,我轴承钢打的刮刀也不至于一遍就要磨刀啊

淘宝最便宜那种刮刀,三四十一把,合金头质量太差了

网友F:
用手劲肩劲的精刮很吃刀片锋利程度,山特维克 H10/H10F 刮一遍后也能明显感受到刀片变钝,需要的力气增大,刮痕质量下降

用腰力的粗刮中刮刀片钝一点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塑要是贴机床导轨软带,那就还是不贴了,那东西抗压不高刚0.63MPa左右,以前我用在龙门铣导轨上刚性不 ...

大哥,你说的和我说的是同一个东西(聚四氟乙烯复合减摩材料),只是你那个油缸导向环铜粉和石墨等添加的要多。
再说炮塔的负载和龙门完全是一个地,一个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刮了几遍感觉还是要组装起来研点,手推滑台没力,稍微塞紧点就推不动,研不出点来。

先确保你镶条的锥度是正确的(量老镶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手劲肩劲的精刮很吃刀片锋利程度,山特维克 H10/H10F 刮一遍后也能明显感受到刀片变钝,需要的力气增大, ...

刮铸铁吗?我感觉不会啊,刮研本来就是切削加挤压(相当于负5度的前角)的,光切削不挤压,就没表面强化的效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这种东西油缸保持环。我那些立车转盘上静压导轨也不用锡铜合金板的,就用电木板。40来吨工件随便上

你大拇指甲处的油缸保持环(绿色带点黄点的),就是导轨软带啊,最多是铜粉石墨等加得多点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大拇指甲处的油缸保持环(绿色带点黄点的),就是导轨软带啊,最多是铜粉石墨等加得多点罢了[/backcolo ...

看起来一样,用起来不一样,导轨软带可以用指甲压出痕迹,油缸的压不了痕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一样,用起来不一样,导轨软带可以用指甲压出痕迹,油缸的压不了痕迹

配方不同(聚四氟乙烯、滑石粉、铜粉等的含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配方不同(聚四氟乙烯、滑石粉、铜粉等的含量)

就是含量不一样,油缸的多硬,密度很高,导轨软带没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含量不一样,油缸的多硬,密度很高,导轨软带没那么高

是的,
导轨软带堪称硬轨(滑动摩擦配合面)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手劲肩劲的精刮很吃刀片锋利程度,山特维克 H10/H10F 刮一遍后也能明显感受到刀片变钝,需要的力气增大, ...

老师傅经验明显不同,我是用肩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保你镶条的锥度是正确的(量老镶条)

那我试试看,不过这样操作很容易卡镶条,又要费劲取

网友G:
把新旧两镶条大头对小头合一起,用千分尺从头到尾分几点量量或用百分表打打,尺寸不变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新旧两镶条大头对小头合一起,用千分尺从头到尾分几点量量或用百分表打打,尺寸不变就好。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镶条搞定,滑台有些花磨掉了,重新刮一下,不会刮燕子花那些,随意刮一下有储油功能就行。

网友(2023-10-25):
引用 楼主:
镶条搞定,滑台有些花磨掉了,重新刮一下,不会刮燕子花那些,随意刮一下有储油功能就行。

厉害厉害